[综合] 修复电瓶车里程表外壳破损

楼主(2022-08-11):
电瓶车显示屏外壳破损无法固定

破损的后壳

破损的后壳

贴了块薄的不锈钢板

贴了块薄的不锈钢板

加装了减震

加装了减震

网友:
不错,孔是用什么开的?

网友A:
螺丝柱焊的大牛

网友:
这手工绝了

网友B:
其实粘一块亚克力更简单吧

网友:
修复的好,但是普通人干不了,不锈钢的切割,打孔,焊接对普通人来说无法完成,需要超多工具,普通人的方法只能是换新的安上。

网友:
这样修复和加固后可以用到厂家倒闭了。

网友:
不锈钢开孔不易,手艺 挺 棒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丝柱焊的大牛

有眼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粘一块亚克力更简单吧

一开始用的就是亚克力板,效果没有不锈钢板好。

网友C:
专业啊,没有专业的设备干不了,没有专业的技术也干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专业啊,没有专业的设备干不了,没有专业的技术也干不了

不锈钢材科难加工,并且螺丝要用氩弧焊,非一般人可以玩的。

网友:
好手艺,动手能力强

网友:
看到不锈钢开孔焊接我就知道俺们玩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