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百盒M401A 安卓9-S905L3A纯净语音固件及教程

楼主(2022-08-11):
固件说明:
1、魔百盒M401A
S905L3A芯片通刷包,其它型号自行测试,请慎重使用;
2、支持原装遥控器,语音蓝牙遥控器;
3、固件压缩包有刷机教程,请一定仔细阅读。
4、该固件开机 SMART TV LOGO,沙发精简桌面
5、线刷固件 需要拆机短接;
6、刷完后无需任何收费激活,开机直接进入桌面
7、刷完后三网通用,带MAC;
刷机教程:
1、默认安装”Amlogic USB Burning Tool v2.1.6.8“刷机工具,连接好机顶盒,电脑安装刷机工具、线刷包,USB口选择靠近网口的;
2、打开USB 烧录工具,文件,导入烧录包,加载固件,开始下面的勾全部勾选,见【烧录图示】重要!!!,点击“开始”

3.点击开始,双头USB 线刷一头插电脑
4.盒子断电关机,短接见【短接图示4R12】或网购 晶晨刷机神器,建议用免拆机刷机神器,U SB线的另一头插入盒子靠近网口USB接口,短接同时给盒子上电。
5.刷机工具出现进度条,并开始刷机,松开短接。
6.100%显示成功后,先按停止,再关机,拔线,去接电视开机。
备注:刷机出错,重新从第4 步开始刷机。

刷机完成后界面:

下载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j0OcKS794QJTR3VKzInvGw    提取码:gyg0
备用链接: https://share.weiyun.com/fF1fZ4MB 密码:3akudh

网友:
新一代神器s905l3a?大神可以透露一下固件的来源和修改方式吗?

网友:
是不是刷完啥软件都能装

网友:
刷完后设置里面有个高级设置,那个操作码请问是多少?

网友(2022-09-28):
需要卡刷包,继续等待!

网友:
能否用華數的破解版本,發現我新買的安卓7的盒子安裝後啟動不能,老盒子的4.4系統的,就完美使用

网友:
这个是当贝桌面?

网友A:
亲试可行:不用拆开短接线刷,可以在开机状态用有线连接网络,在路由器记下盒子ip,用开心盒子助手切换到线刷模式,其余步骤和普通线刷一样--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网友:
卡开机界面了

网友:
楼主教程详细,比较适合实用,感谢分享,获益良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亲试可行:不用拆开短接线刷,可以在开机状态用有线连接网络,在路由器记下盒子ip,用开心盒子助手切换到线 ...

给个连接吧,,开心盒子助手的

网友(2022-11-21):
刷完卡在开机画面,华为智慧屏那了,怎么办啊?求教

网友:
卡开机画面

网友(2023-01-03):
我的也是,刷完卡在开机画面,华为智慧屏那了,怎么办啊?求教

网友:
刷了之后,开机就卡在开机画面不动了,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