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86U只有LAN4灯亮

楼主(2022-08-11):
100值得入吗

网友:
4口剩一口,这有点风险吧,万一是交换芯片坏的话就麻烦了

网友:
我不会要的  ……

网友:
不值,就是个坏机器。

网友:
小心吧      赌赢的概率不高

网友:
如果里面没有金子,就应该按斤估价

网友:
坑已挖好,就看你了,,,,

网友:
这故障是个通病,但也有CPU同挂的风险

楼主:
感觉就是坑货,修好了可能也用不久

网友:
还是慎重点!

网友:
还是算了这个

网友:
LAN4亮很好修,换一个小电源芯片。是通病。

网友A:
我买了一个这样故障的,正好在保,找京东换了一个。不换之前使用也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了一个这样故障的,正好在保,找京东换了一个。不换之前使用也是正常的。 ...

多少入的

网友:
据说是通病换个电源芯片就行,会动手还是值得玩的

网友:
280,卖家配合和京东换件

网友:
出两个 ac88u  全都正常使用的,需要的呼我

网友:
换一个小电源芯片

网友:
这价格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