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请教这些是什么元件 阵地电话机TBR142上的

楼主(2022-08-11):
阵地电话机TBR142上的
这是好的,可惜没有照清楚
这是坏的机器的爆炸后的老现场,不知道多久了

网友:
钽电容吧,高要求的板子才会用这类

网友:
钽电容,稳定。

网友:
1楼说的对,这就是钽电容,我买过,高端音响和仪器仪表要求高的地方用

网友:
这个板子真漂亮,满满的德国风格

网友:
这就是炒黄豆,不是元件,炒过火就炸了

网友:
钽电容缺点是坏了喜欢爆炸

网友:
钽电容,炸的原因多是耐压选低了,换成电解电容就安全了。

网友:
小名叫钽豆,
国产军用电台上的?

网友:
钽电容,这种电容就容易燃烧。

网友:
100uf 25V钽电容

楼主:
对,就是这个机器上使用的

网友:
过去阵地电话可以接到固话线路上,只能接电话不能拨号。脉冲那个年代应该可以拨出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就是这个机器上使用的

歪,妖妖灵吗

网友:
100微法/25V的钽电容

网友:
是钽电容器,挺贵的移定性好。

网友:
全部是老鸟才能认识的元件,那个黑色的金封三极管上面的点代表放大倍数,那个黑色二极管应该是锗二极管,黄色当然是胆电容

网友:
电容,高级货

网友:
阵地电话机是啥玩意?

网友:
多功能电话,没看见话筒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