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X折腾』拆修苹果小绿点

楼主(2022-08-11):
『X折腾』拆修苹果小绿点
同事的小绿点,我看了USB口有条码,大锤伺候,检查接触不良,补焊后输出正常

用白光尖头加上进口焊锡补焊

之后把插头至电路板220V连接线给换了

现在输出超稳定。。
给自己的小米8充电试试

同事喜欢用五福一安的充电。。给他玩去了。

网友:
这分明是假绿点

网友A:
感觉这个也不是真的,我拆过一个比这个做工要好,我是用锯条锯开的,感觉不能无损拆解,壳很厚,板上下层是硬连接,不是这种软线,类似长排针,当然也可能不一个批次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个也不是真的,我拆过一个比这个做工要好,我是用锯条锯开的,感觉不能无损拆解,壳很厚,板上下层是 ...

你自信点................就是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自信点................就是假的...............

四五年前拆的,不敢确定,当时拆完也没细看

网友C:
如真包换的山货

网友:
你那同事真会过日子,拿这个东西求人

网友:
正宗山货,如假包假

网友:
绿点真货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真包换的山货

发个真的来看看呀

网友:
这个东西难辨真假原配都难辨别

网友:
肯定是假货了

网友:
山寨里的良品,真货中的冒牌。

网友:
芯片方案高仿,以前有空载发热更差的。正品里面比楼主复杂。

网友:
能砸开的都是假的

网友:
水果的好多高仿的东西,用水果的充电器都想拆出来看个究竟才放心,不然都很难分辨真假

网友:
水果祖传的5V1A充电头还有用武之地呢

网友:
一看那两条线的焊接就觉得是假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