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知道黑鹰2S-12控制器接线图的 进来看看

楼主(2022-08-11):
有没有哪位大神知道呀  刹车:低电平的

网友A:
这是同品牌不同电压的,应该差不多吧,你可以参考参考

网友:
第一次见到

网友:
和爱玛的好像,是不是可以通用啊

网友:
这个东西没有见过

网友:
等大神出出现

网友(2022-12-16):
引用 网友A:
这是同品牌不同电压的,应该差不多吧,你可以参考参考

这是黑鹰2s-6控制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