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公牛BULL 人体感应开关G07D105D拆解

楼主(2022-08-11):
公牛BULL 人体感应开关G07D105D拆解

主控芯片没有型号,根据电路分析应为BISS001,与正泰使用的是相同芯片,可重复触发延时50秒,感应灵敏。
该开关结构牢实,拆解费力。

最近拆解了3个品牌的共8个人体感应开关。
最好用的2线感应开关是正泰的NEW2 W31100,其次是公牛的G07D105D。
最不好用的是罗格朗LEGRAND莹悦ESIPA01,感应太不灵敏,有时人体在它面前不管怎么晃,他就是没有反应。
3线人体感应开关只能选择罗格朗的,莹悦ESIBA01和简悦3线的都还可以。

网友:
代工贴牌公牛吧,这牌子不便宜

网友:
这人体感应开关做工挺好的

网友:
2线制好处不用改接线盒,缺点接阻容和线性方案LED灯具,可能有暗光。

网友:
做工不错,还用上了桥堆。

网友:
元件满满当当的,就是看着不舒服?东倒西歪地。。。。。。。。。。

网友:
做工看着还可以,带调节功能。

网友:
感应开关不错,比声控好

网友A:
只能接白炽灯和荧光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接白炽灯和荧光灯?

接LED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