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遥控器(内带5线插口的)

楼主(2022-08-11):
废品站找到一个遥控器,拆开发现与以前拆过的不同,315频率,内带一个5线插口,看似是门闸用的,内置一个5线插口,插口编码用?不知怎样重新学习对码。知道的师傅讲一声。

楼主:
未见过这种带插口的。所以发上来问下。

楼主:
这个内置5P直针座,估计是修改编码用的。有师傅懂如何清码和重新编码吗?5P直针座针脚步定义?

网友:
不知道单片机型号啥的不好搞吧

网友:
不是433MHz的了

网友A:
这种2个芯片的,应该是学习型的,我的学习型这样的,没有这个座,但是确实双心,你可以试试1+2同时摁,如果闪几下没反应了,那再按任何键都没反应或者只闪一下,说明清马了,俩遥控同时按一个键,就可以学习,学会一个,试一试是否这个键闪的频率跟原机一样,如果是,复制成功,其他3个键继续学就行了

网友:
这个像是进出车库旗杆的那个遥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2个芯片的,应该是学习型的,我的学习型这样的,没有这个座,但是确实双心,你可以试试1+2同时摁,如果 ...

1+1,1+2,2+2同时摁,都有是亮,不闪烁,没法清码,有个芯片给磨了型号,只有24C02记忆芯片看得见。

网友:
应该是车库门一类的遥控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2个芯片的,应该是学习型的,我的学习型这样的,没有这个座,但是确实双心,你可以试试1+2同时摁,如果 ...

这种是用设备写入信息的。   我猜应该是奇诺的早期滚码产品。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内置5P直针座,估计是修改编码用的。有师傅懂如何清码和重新编码吗?5P直针座针脚步定义? ...

你查下深圳虎威神控,这遥控器是他家的子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查下深圳虎威神控,这遥控器是他家的子机。

还真能查到,

楼主:
要配合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1+1,1+2,2+2同时摁,都有是亮,不闪烁,没法清码,有个芯片给磨了型号,只有24C02记忆芯片看得见。 ...

因为是看型号,产地,序列的,我知道的,一种方法是同时按下上面的俩,1+2,几秒后彻底摁哪个都不亮,或者只亮一下,不是连续的闪就对了,另一种,是我买的标准黑壳子的,都是15年春节时候买的,一直没办法清马,好几次有人非要这种贵的遥控,可是就是清不了,TB联系卖家,核对了灯的颜色,拍照了外观,和标注的315,433的标,他告诉我,同时按3秒1+2,等到闪烁有变化时,松开右手,再连点三下,这时候,按着好像就是一按一闪,或者是没反应,这就对了,你可以试试这个办法,估计别的版本还有其他按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是用设备写入信息的。   我猜应该是奇诺的早期滚码产品。

可能是,没注意这多脚的芯片,一般都是八角的,224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