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液晶显示器屏幕抖动,拆开看看不知哪问题~

楼主(2022-08-11):
电脑开机大约十分钟左右显示屏开始抖动,开始时怀疑是电脑显卡的问题,后来排查不是,电脑并不死机,并且在抖动的时侯按显示器的开关按钮关闭显示屏约20秒后再开显示屏,屏幕又正常了,过几分钟又开始抖动,反反复复这个操作,拆开看又没有发现电容鼓包等情况,无从下手。

网友:
不管三七   先把能换的电容都换一次先。

网友:
把屏幕排线拔出来再插上试试,我前些天这么试修好了屏幕绿线

网友:
用万用表量量电源输出的电压

网友:
先把屏线用酒精擦一下试试

网友:
板子上面的电解电容都换了吧。

网友:
公司有台惠普19寸的LCD,工作时,总是发出滋滋的声音。估计也是电容的面大。

网友:
散热货元件热稳定性不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