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Force] 威刚SX900开卡求助?哪个是ROM模式短接孔

楼主(2022-08-11):
翻出来一块SX900 256GB,才想起来是当年一块盘坏了后走售后换回来没多久就掉盘了的.拆开看是SF-2281VB1-SDC和SDZNPQBHER-016GT,和往上搜索到的电路板似乎不一样没有坛里大佬128G开卡那块一样的J1,J2,J3,求大佬帮忙哪个是ROM模式短接孔:

另外没在固件支持列表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xlsx发现包含有SDZNPQBHER-016GT的,但是含有SDZNPQBHE,这俩个应该表示一样的吧?:

更新2:
经过楼里各位大佬们指点,那俩个洞似乎是进入ROM模式的触点.不过又出现了新问题,

固件支持列表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xlsx筛选出来的三个可选ID试了下只有29299和22295能生成MFP,然后刷进去的时候都发生了这个报错(同样那四个位置报FAIL):

[root@localhost SF_Genesis-v1.7]# ./SF_Genesis -PROCESS_SSD 59:0:0:0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0/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0.mfp /root/Desktop/sf2281/MFP/22295.0.test.driveconfig 1C3820101972 0000000000000000 log=/log/
~~~~~~~~~~~~~~~~~~~~~~~~~~~~~~~~~~~~~~~~~~~~~~~~~~~~~~~~~~~~~~~~~~~~~~~~~~~~~~~~~~
SandForce Genesis Utility v1.7.0.01020130612-fc14-32bit
SF_Core Library: v1.7.1.20130612-fc14-32bit

Copyright 2010-2012, LSI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Worldwide.
~~~~~~~~~~~~~~~~~~~~~~~~~~~~~~~~~~~~~~~~~~~~~~~~~~~~~~~~~~~~~~~~~~~~~~~~~~~~~~~~~~
[Thu 08/11/2022 18:43:52] - SF_Genesis has been invoked with the following parameters:

                     ~~~~~~~~~~~~~~~~~~~~~~~~~~~~~~~~~~~~~~~~~~~~~~~~~~~~~~~~~~~~~
                      argv[1]: -PROCESS_SSD
                      argv[2]: 59:0:0:0
                      argv[3]: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0/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0.mfp
                      argv[4]: /root/Desktop/sf2281/MFP/22295.0.test.driveconfig
                      argv[5]: 1C3820101972
                      argv[6]: 0000000000000000
                      argv[7]: log=/log/
                     ~~~~~~~~~~~~~~~~~~~~~~~~~~~~~~~~~~~~~~~~~~~~~~~~~~~~~~~~~~~~~

[Thu 08/11/2022 18:43:52] - Instructing the operating system to purge any existing cached data for device: '59:0:0:0'
[Thu 08/11/2022 18:43:57] - Issuing a discovery command for device: '59:0:0:0'
[Thu 08/11/2022 18:44:02] - Discovery command completed...
[Thu 08/11/2022 18:44:02] - Waiting 5 seconds for the system to settle...
[Thu 08/11/2022 18:44:07] - Device designation string '59:0:0:0' is mapped to node '/dev/sg2'
[Thu 08/11/2022 18:44:07] - Proceeding to process SSD device with the following parameters:
  ~~~~~~~~~~~~~~~~~~~~~~~~~~~~~~~~~~~~~~~~~~~~~~~~~~~~~~~~~~~~~~~~~~~~~~~~~~~~~~~~~~~~~~~~~~~~~~~~~~~~~~~~~~~~~~~~~~
              DeviceName = /dev/sg2
    MFP Package Filename =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0/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0.mfp
      Configuration File = /root/Desktop/sf2281/MFP/22295.0.test.driveconfig
              Serial No. = 1C3820101972
         World Wide Name = 0000000000000000
  ~~~~~~~~~~~~~~~~~~~~~~~~~~~~~~~~~~~~~~~~~~~~~~~~~~~~~~~~~~~~~~~~~~~~~~~~~~~~~~~~~~~~~~~~~~~~~~~~~~~~~~~~~~~~~~~~~~

[Thu 08/11/2022 18:44:07] - Successfully received the IDENTIFY data from the drive...
[Thu 08/11/2022 18:44:07] - Validating Manufacturing Firmware Package: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0/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0.mfp
[Thu 08/11/2022 18:44:07] - Successfully opened the package: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0/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0.mfp
[Thu 08/11/2022 18:44:07] - file  /root/Desktop/sf2281/MFP/22295.0.test.driveconfig Loaded successfully
[Thu 08/11/2022 18:44:07] - Warning:  Unable to query diagnostics information to perform power management settings check
[Thu 08/11/2022 18:44:07] - B01 Power Management configuration request detected
[Thu 08/11/2022 18:44:07] - Successfully extracted *.DriveConfig file: /root/Desktop/sf2281/MFP/22295.0.test.driveconfig
[Thu 08/11/2022 18:44:07] - Extracted Config_ID: 1 (22295) in DriveConfig file: /root/Desktop/sf2281/MFP/22295.0.test.driveconfig
[Thu 08/11/2022 18:44:07] - Extracted SerialOutputControl: 0
[Thu 08/11/2022 18:44:07] - Searching for flashware image for configuration 22295
[Thu 08/11/2022 18:44:07] - Manifest found for configuration 22295
[Thu 08/11/2022 18:44:07] - Flashware image extracted: 22295_fw_cl_mlc_Sandisk_64Gb_SDTNPQAHEM_2Q_4C_1D_S_PP_R00933_s512.vic
[Thu 08/11/2022 18:44:07] - Searching for manufacturing image for configuration 22295
[Thu 08/11/2022 18:44:07] - Manifest found for configuration 22295
[Thu 08/11/2022 18:44:07] - Manufacturing image extracted: 22295_mf_mlc_Sandisk_64Gb_SDTNPQAHEM_2Q_4C_1D_S_PP_R00933_s512.vic
[Thu 08/11/2022 18:44:07] - Proceeding in ROM mode, download feature 3...
[Thu 08/11/2022 18:44:08] - Successfully downloaded MFB to the drive...
[Thu 08/11/2022 18:44:08] - Waiting (5 sec) for the drive to settle...
[Thu 08/11/2022 18:44:13] - Successfully received the IDENTIFY data from the drive...
[Thu 08/11/2022 18:44:13] - Firmware revision reported to be: '60AABBM0'.  This indicates MFB download was successful.
[Thu 08/11/2022 18:44:13] - Successfully enabled SMART capabilities...
[Thu 08/11/2022 18:44:15] - Successfully issued a diagnostic unlock...
[Thu 08/11/2022 18:44:16] - Performing the flash test of block 0 (0x0000)...
[Thu 08/11/2022 18:44:17] - Flash Test Results:
~~~~~~~~~~~~~~~~~~~~~~~~~~~~~~~~~~~~~~~~~~~~~~~~~~~~~~~~~~~~~~~~~~~~~~~~~~~~~~~~~
-----------------------------------------------------------------------------
Flash Test Parameters:
-----------------------------------------------------------------------------
               Block Count: 0
                Page Count: 1
                 Bus Count: 2
        Chip Enabled Count: 4
                 Die Count: 1
                Lane Count: 4
               Plane Count: 2
-----------------------------------------------------------------------------
Results Notes:
-----------------------
   N1 - At least one page tested and passed with no bit errors.
   N2 - No test data available.  Test may have aborted, or failed during the testing.
   N3 - At least one page tested and had errors less than or equal to half the range of ECC correction power.
   N4 - At least  one erased page tested had bit error rate greater than half the correction power.
   N5 - Walking zeros test failed.
   N6 - Walking ones test failed.
   N7 - Block contained factory bad block markings and testing was skipped.
   N8 - At least one page tested and had bit error rate greater than the correction power on plane 0.
   N9 - Block in plane 0 was marked as a factory bad block.
  N10 - At least one page tested and had bit error rate greater than the correction power on plane 1.
  N11 - Block in plane 1 was marked as a factory bad block.
-----------------------------------------------------------------------------

+------+------+------+------+--------+--------------------------------------------+---------+
| Bus  | CE   | Die  | Lane | Value  | Result Notes                               | Overall |
+------+------+------+------+--------+--------------------------------------------+---------+
| 0    | 0    | 0    | 0    | 0x0374 | N4,N5,N6,N8,N10                            |    FAIL |
+------+------+------+------+--------+--------------------------------------------+---------+
| 0    | 0    | 0    | 1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0    | 0    | 2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0    | 0    | 3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1    | 0    | 0    | 0x0374 | N4,N5,N6,N8,N10                            |    FAIL |
+------+------+------+------+--------+--------------------------------------------+---------+
| 0    | 1    | 0    | 1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1    | 0    | 2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1    | 0    | 3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2    | 0    | 0    | 0x0374 | N4,N5,N6,N8,N10                            |    FAIL |
+------+------+------+------+--------+--------------------------------------------+---------+
| 0    | 2    | 0    | 1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2    | 0    | 2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2    | 0    | 3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3    | 0    | 0    | 0x0374 | N4,N5,N6,N8,N10                            |    FAIL |
+------+------+------+------+--------+--------------------------------------------+---------+
| 0    | 3    | 0    | 1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3    | 0    | 2    | 0x0001 | N1                                         |    PASS |
+------+------+------+------+--------+--------------------------------------------+---------+
| 0    | 3    | 0    | 3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0    | 0    | 0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0    | 0    | 1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0    | 0    | 2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0    | 0    | 3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1    | 0    | 0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1    | 0    | 1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1    | 0    | 2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1    | 0    | 3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2    | 0    | 0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2    | 0    | 1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2    | 0    | 2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2    | 0    | 3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3    | 0    | 0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3    | 0    | 1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3    | 0    | 2    | 0x0001 | N1                                         |    PASS |
+------+------+------+------+--------+--------------------------------------------+---------+
| 1    | 3    | 0    | 3    | 0x0001 | N1                                         |    PASS |
+------+------+------+------+--------+--------------------------------------------+---------+

-----------------------------------------------------------------------------
  Total Number of test results: 32
            Number of failures: 4
         Number of Passed with warnings: 0
      No. Passed without warnings: 28
-----------------------------------------------------------------------------

~~~~~~~~~~~~~~~~~~~~~~~~~~~~~~~~~~~~~~~~~~~~~~~~~~~~~~~~~~~~~~~~~~~~~~~~~~~~~~~~~

[Thu 08/11/2022 18:44:17] - End of Genesis manufacturing log.
[Thu 08/11/2022 18:44:17] - Exiting...
[Thu 08/11/2022 18:44:17] - Overall Result for Device: /dev/sg2 ****** FAIL ******

网友A:
最上面靠近晶振那两个孔不是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上面靠近晶振那两个孔不是么?

另外没在固件支持列表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xlsx发现包含有SDZNPQBHER-016GT的,但是含有SDZNPQBHE,这俩个应该表示一样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上面靠近晶振那两个孔不是么?

大神,是图中的一还是二?

网友:
这俩是吧。感觉有捅过的痕迹啊

网友B:
看到主控右上角那俩洞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主控右上角那俩洞了吗

是图中的1还是2或者是3?

网友C:
最简单就是把這几个ID的 固件 都解出来,都试试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简单就是把這几个ID的 固件 都解出来,都试试就知道了。

大佬,这Flash Test Parameters结果是通不过是flash坏了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图中的1还是2或者是3?

明显是1.。。字数补丁

网友:
一般都是两孔就插

网友C:
估计是有颗粒不行了,sf有一个看id的工具,看看id齐不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有颗粒不行了,sf有一个看id的工具,看看id齐不齐。

大佬求指点,是什么命令

网友:
加我扣扣,我发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