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局一张图,华硕AC-1200GU加散热

楼主(2022-08-11):
华硕AC-1200GU 已经刷了Padavan老毛子固件。
正常使用呢,就是觉得它热
开局一张图,结局也是~~~

打算用来做什么,打算用5G来蹭网~~~

网友A:
  这个风扇太夸张   灰尘半年之内 主板就结垢  ……

网友A:
  必须有滤网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风扇太夸张   灰尘半年之内 主板就结垢  ……

嗯嗯嗯~这个结垢速度与风扇转速有关。我只用了5V~~应该可以大大减慢结垢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有滤网  ……

是哦~顶盖还有的,贴紧风扇,再在外壳四周围加些过滤网包一圈,也不错。
谢谢提醒!!!再去想想~~~

网友:
功耗本来就不低,又再加个扇子

网友:
开盖就可以了,加风扇没必要,反正路由器用几年也就下岗了,没必要过度保养

网友:
风扇够大的!

网友:
我准备折显卡的散热片来使使,此前我音响加装了显卡散热片外置还是有效果滴

网友:
散热片要大
最好是散热片能良好散热,比如涂CPU用那种导热硅胶、导热脂,上面能加小风扇更好了,哈哈

网友:
风扇确实积灰,我的6个月,连外壳都灰完。

网友:
贴个紫铜散热器就足够了

网友B:
有一句厚礼蟹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没看到散热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句厚礼蟹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没看到散热片

不妨直说!实际情况是不用散热片都足够了!
另一层面是不方便贴,有高低不一致的电容。贴一个小片的觉得也没啥用!况且贴上去不方便盖盖子。不美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句厚礼蟹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没看到散热片

实际情况是不用散热片都足够了!
另一层面是不方便贴,有高低不一致的电容。贴一个小片的觉得也没啥用!况且贴上去不方便盖盖子。不美观!

网友C:
这个路由器非常烫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路由器非常烫

实际我这样贴个风扇后真的不热了!
也有可能我刷的是Padavan老毛子固件,精简了很多。
华硕原来自带的固件可能运行不流畅。

网友:
这散热好猛

网友:
mt7621发热这么可怕?有点画蛇添足吧,再说灰尘进去了也不好,能被动散热就不要硬上主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