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防雷模块,只是防的电压太高了,220v可能用不上

楼主(2022-08-11):
一般471压敏电阻,这个好嘛561!

网友A:
没啥东西,这玩意能自己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啥东西,这玩意能自己做

把这几个561换471就可以了。

网友:
还真是的,都是压敏电阻谢谢拆解分享

网友:
没有气体放电管

网友:
这个很正常,产品标的已经很清楚了,是防雷的模块,雷电的感应电压是很高的!并不能当成普通的220V过压保护用。

网友B:
这种我给家里自己做了个,零火线之间,零火线分别与地线之间,用三个471压敏电阻。但我感觉作用不大,真遇上直击雷,那么高的电压电流,就靠这几个小圆片片应该是防不住。

网友:
这东西要配合空开或保险丝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我给家里自己做了个,零火线之间,零火线分别与地线之间,用三个471压敏电阻。但我感觉作用不大,真遇 ...

应该是你的期望太高了,直击雷就是水泥,石头,树木都变渣渣,严格上这个是防电网中的瞬间浪涌,也就是感应雷。起作用的关键是,有可靠接地,有漏保;原理是瞬间高压超过压敏电阻限值是触发保护开关断开后面设备,同时压敏电阻短路,将高压通过地线释放。

网友D:
我家小区几个楼的电力变压器房就在楼后,应该不需要这些东西,变压器房应该都有这些防雷措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家小区几个楼的电力变压器房就在楼后,应该不需要这些东西,变压器房应该都有这些防雷措施 ...

现在新建小区强制每家安装,配电房有但是对你家没有一点保护作用。不是高层用不着装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你的期望太高了,直击雷就是水泥,石头,树木都变渣渣,严格上这个是防电网中的瞬间浪涌,也就是感 ...

感谢科普,原来我的想法同楼上一样!

网友:
这就是220v用的避雷器额,有什么不能用的么?

网友:
所谓的防雷,实际就是防过电压对电气设备造成损坏,只要电压高了,它会击穿短路,让前端的开关或者熔断器断开回路,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
学习了,对这个不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我给家里自己做了个,零火线之间,零火线分别与地线之间,用三个471压敏电阻。但我感觉作用不大,真遇 ...

说的对,移动基站外边都有机房和信号塔防雷击的接地线,说是线,其实并不是“线”。而是有一定截面和宽度的铜排或者铝排,从信号塔塔顶一直延伸下来,这一条铜排或者铝排,假如拆下来卖破烂,估计也能卖几千,还有机房里延伸到外边的接地“线”也是这种工艺。若要说真正防雷击,这种基站做的应该是数一数二的吧,而这成本极高的铝排铜排还只是所有防雷击措施中的一部分。如果这几个小圆片能有真正效果的话,他们何必下这么大成本做这种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你的期望太高了,直击雷就是水泥,石头,树木都变渣渣,严格上这个是防电网中的瞬间浪涌,也就是感 ...

移动基站的信号塔经常受到直接雷击,这上边的防雷击设计让人看了触目惊心,有从信号塔塔顶一直延伸下来接地的铜排,太可怕了,这铜排假如卖破烂都能卖四五千。正是有了如此设计,让基站和信号塔在面对直接雷击的时候巍然不动。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新建小区强制每家安装,配电房有但是对你家没有一点保护作用。不是高层用不着装 ...

我家在二楼,配电房的电缆也都是走地,应该没问题,我们这儿也没强制安装,反正我住了十几年了,也有几次打雷特别厉害的,我们小区也没事,不过有时间还是给家里装一个,安全第一

网友:
这个防雷模块不是旁路防雷的,有输入输出却没有标注允许电流大小,不正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