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测量一只老电容

楼主(2022-08-11):
无聊测一下容量,电容是从一台索尼CRT显示器拆出来的,显示器是2003生产的。

网友:
看样子是容量下降了一点。

网友:
薄膜电容,容量下降是正常现象。

网友:
容量下降啦!

网友:
容量虽差了点,还在误差之内!

网友A:
不错了,1年前给油烟机换的2个启动电容(黑色的那种),想着多用几年,特意400V换成了630V,
前几天外壳直接烧穿了,露了一盒子的油,也不知道是什么油,有没有毒。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错了,1年前给油烟机换的2个启动电容(黑色的那种),想着多用几年,特意400V换成了630V,
前几天外壳直接 ...

有毒

网友:
最早的从摇头电扇了拆出来铁壳油浸电容

网友:
松下的X电容 测试容量在标称容量的90% 算是合格的吧

网友:
还是很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了,1年前给油烟机换的2个启动电容(黑色的那种),想着多用几年,特意400V换成了630V,
前几天外壳直接 ...

黑色的有630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毒

早不用多氯联苯了

网友C:
标250V是不是不能接市电,峰值电压比这个高啊,我是小白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标250V是不是不能接市电,峰值电压比这个高啊,我是小白不懂

安规电容,怕什么,击穿电压远高于250V,浪涌电压短暂击穿一下也是烧坏一点点金属薄膜,容量下降一点点,反正用到现在容量还有这么多

网友:
只要愿意拆,什么都是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