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卡地亚遥控风扇故障求解,3档启动后转速比一档还慢

楼主(2022-08-11):
各位大神好!
    小弟20年买的卡地亚遥控风扇自今年6月开始,启动时1档、2档不启动,3档启动后转速比一档还慢,网上查阅资料大部分人说时启动电容坏了,本着能物尽其用的原则,小弟想自己更换启动电容,风扇额定功率50W,但是我水平有限,找不到启动电容在哪,麻烦各位大神帮忙!感谢感谢!

楼主:
最上面黄色的只有0.22цFa

网友A:
扇叶都去掉,开克就看到了

网友B:
先检查断电情况下电机转动是否丝滑。如果丝般顺滑就打开风扇电机后罩看看里面有没有应该黑色的电容,一般是1.2u左右!还有一个可能是无刷电机,这个没有启动电容、

网友C:
在电机屁股上,先看看旋转是否有阻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扇叶都去掉,开克就看到了

哦 好的  看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检查断电情况下电机转动是否丝滑。如果丝般顺滑就打开风扇电机后罩看看里面有没有应该黑色的电容,一般是 ...

好的  看到了 谢谢  电机后面有个步进电机管摇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电机屁股上,先看看旋转是否有阻力。

没有阻力  ,看到电容了   谢谢

网友:
本来就是1档最快,3档最慢,没有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检查断电情况下电机转动是否丝滑。如果丝般顺滑就打开风扇电机后罩看看里面有没有应该黑色的电容,一般是 ...

这个价格无刷电机?想多了吧,哈哈。这个控制板也注定就是电容启动电机,再说无刷电机肯定整无级变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检查断电情况下电机转动是否丝滑。如果丝般顺滑就打开风扇电机后罩看看里面有没有应该黑色的电容,一般是 ...

控制板上有换档的可控硅,估计不会是无刷的。

网友:
拍主板干嘛,找电机里面的启动电容换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