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加急,爱普生打印机电源故障

楼主(2022-08-11):
爱普生打印机长按电源键不开机,拔掉插头过一会再插上就能开机了,关机以后如果长时间不再使用,下次用的时候又需要插拔插头。把电源拆开,接万用表,显示不能开机的时候两路输出电压分别为0.72V,2.82V,重新插拔电源插头,万用表显示两路输出电压41.05V 42.00V,打印机此时能够正常开机使用。把电源板给大家看看,能否找到故障在什么地方。

网友A:
电源外壳铭牌我看下参数,这里的电阻电容烧了吗?拍的不是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外壳铭牌我看下参数,这里的电阻电容烧了吗?拍的不是很清楚。

没烧,还好好的

网友:
照片拍清楚点吧,主芯片5.6脚看着像虚焊。

网友A:
红色两根线是你焊出来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色两根线是你焊出来的吗?

对,是我焊出来的

网友A:
软故障不好排查,先换C10,不行再换C31.

网友:
最后一张图那个尖峰吸收电容咋地了?

网友:
那红线有一根没对,中间那根对的, 边上那根应该焊另一个脚,也有可能边上两个脚是通的。

网友:
电容好像鼓包了

网友:
可能与电容有关,先按8楼说的做。

网友:
类似现象首先检测电解电容,最好用电桥看看ESR是否偏高。

网友:
检查电容,补焊,外行路子,哈哈哈

网友:
淘宝买个新的,这个坏的包邮给坛友

网友:
首先换根新的电源输入线试下,其次检查电路板市电输入电源端子有无接触不良,补焊电路板背面焊点,比如整流桥,电容,开关管,变压器……

网友:
mos管 电容等挨个换,才没几个原件,400V的电容估计是最大的原因,替换他,还有输出端的电容也换了

网友:
可能与电容有关

网友:
哈哈,我的爱普生打印机也是这个样子。
我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打印机一直不关机,如此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故障不好排查,先换C10,不行再换C31.

已试,故障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