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半拆个蓝牙游戏手柄

楼主(2022-08-11):
8块钱买的返修的据说是牌子货,到手能开机蓝牙搜不到,拆开看看。

加焊了一遍蓝牙芯片还是搜不到,放弃

网友:
瑞量是什么品牌?

网友A:
可尝试更换蓝牙芯片看看,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尝试更换蓝牙芯片看看,不贵。

再便宜加上邮费也比这手柄贵了估计,大不了再买几个呗,反正便宜

楼主:
不知道,据说而已

网友B:
这个牌子还可以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牌子还可以的吧

手感外壳按键啥的确实还不错,可惜蓝牙坏了只能拆件用,下次再淘几个回来,白菜价了

网友:
橙色太差了

网友C:
可能是因为太脏了,擦干净,擦干净说不定就能搜到。

网友D:
可惜了,看着还可以

网友:
电池还挺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因为太脏了,擦干净,擦干净说不定就能搜到。

里面不脏,估计是蓝牙芯片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惜了,看着还可以

是啊,据说是个牌子嘛,否则也不会买了,不过还能拆件,下次再买几个拼一个也值了

楼主:
这成色还差啊,除了摇杆头坏了其他很不错啊,边上包的橡胶都基本完整的。本来想如果能用换个摇杆头就行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