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给可调电源换个电位器

楼主(2022-08-11):
电压老是跳,电位器老化了,今天新的电位器到了,换上吧

直接钳子断脚,这钳子是真好用

用了下新的吸锡器,发现很不好用,吸力太小,比我原来蓝色那种大的小多了,别买这种哈

又悲剧,挑了那么多家店还是忽略了一点,脚尺寸不对

剪短,自己加脚,手抖,加的很难看,凑合了

打完收工,至少不跳了

网友A:
这种电位器外壳靠近引脚那边有开口缝隙,建议用针筒往里面注入一点机油(花生油也行),并左右旋转几下动臂,使机油均匀覆盖在碳膜上,能大大延长电位器寿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位器外壳靠近引脚那边有开口缝隙,建议用针筒往里面注入一点机油(花生油也行),并左右旋转几下动臂 ...

老司机,这个可是经验之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老司机,这个可是经验之谈。

最妙的是花生油干涸了还会使旋钮产生阻尼!!!

网友D:
这一类电位器很难买到精品,如果空间够还是用线绕电位器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一类电位器很难买到精品,如果空间够还是用线绕电位器耐用

算了,反正精度要求不高,用了也好几年才坏一个而已,将就吧

网友E:
你这电位器太简陋了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一类电位器很难买到精品,如果空间够还是用线绕电位器耐用

我也为这事烦心呢,正在找线绕电位器

网友G:
换多圈的多好啊。。。。。。。。。。。。

网友H:
线绕电位器、多圈电位器好像不能直接焊装在板子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为这事烦心呢,正在找线绕电位器

线绕电位器的耐用性不用说了,买到优质的线绕电位器可以说用个十几二十年没问题,质量差的碳膜电位器,电源内部如果没有电位器失效保护电路,那么带载调整电压时就有出现脉冲高压烧毁电器的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G:
换多圈的多好啊。。。。。。。。。。。。

换个普通的已经那么麻烦了,换多圈的要考虑尺寸,固定之类的更麻烦,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电位器太简陋了吧

能用就行,调个电压而已,又不是CPU之类的要0.0几伏这么调

楼主:
引用 网友H:
线绕电位器、多圈电位器好像不能直接焊装在板子上

是啊,固定是个麻烦事所以就不考虑了,反正这机器本身精度就那样,换再好的电位器也没啥用

网友(2022-09-29):
这种电位器让人头疼

网友:
玩个大点的,换成编码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妙的是花生油干涸了还会使旋钮产生阻尼!!!

一举两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