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华硕S5300U笔记本电脑拆机

楼主(2022-08-11):
华硕S5300U笔记本电脑拆机

同事的,说是坏了,不开机。
可是,测试开机都正常,win10.
打开后盖看看。
发现电池被拆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电池被不见了   好奇怪的

网友:
机坏了,但测试正常,隐性偶发性故障?

网友:
同事这是想换新机了,说是坏了不开机

网友:
同事以为有电池就没插适配器开机的吧?

楼主:
同事把笔记本电脑拿给信息部的专家维修过,说是没搞好,就拿给我看看。
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
看看硬盘里面有没有教程

网友:
华硕笔记本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
有些笔记本不装电池就不能开机,所以有些人为了保养电池,平时就用充电器供电,有卖那种假电池的

网友:
配个电池就完美了。

楼主:
装上旧电池测试:win10,接通电源,开机后正常,win10系统里重启正常。接通电源电池,开机后关机,再按开机键,无法开机。
只用电池:开机后重启,正常。
只用电池:关机后,再按开机键,无法开机。

拔电池后,只用电源,正常开机。

已经让同事tb下单买一个新的来试一试。

网友:
华硕笔记本还是不错的,WiFi性能也可以

网友:
华硕笔记本做工还是不错

楼主:
换了一块新电池,故障依旧!!!
不知道乍回事?

这块主板在接了电池情况下:不能关机,再启动,win10里关机后,按电源开机键无论如何都无法开机。
现在把电池卸了。
直接使用外接电源,但是外接电源情况下,也是不能关机后,再启动,非得把插头拔掉,再插入,才能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