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一个国产BONPIE蓝牙音箱

楼主(2022-08-11):
拼夕夕100多买的,功率48W,四颗喇叭,两颗TPA3118芯片驱动,三节锂电池串联。

网友:
动次打次效果应该不错。

网友:
这配置,音质应该还可以。

楼主:
准备把笔记本电池拆了,装上去,一应该效果会更好,这喇叭不知道是不是没爆开,低音混,高音上不去,

网友:
好多喇叭

网友(2022-09-21):
哈哈,我之前也在某宝买了个,b站熊猫种的草,就是表面发粘,现在貌似开不了机了,不知道是不是电池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