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MS2100E芯片EasyCap视频采集卡

楼主(2022-08-11):
MS2100E芯片为安徽宏晶微的芯片,管脚和华亚微UTVF007的管脚功能完全一样。

手机秒变显示器用于机顶盒方法:
1.在手机上安装USB摄像头APP,打开手机的OTG功能,采用USB接口的VIDEO视频采集卡(即UVC视频采集卡)或者EasyCap视频采集卡,连接机顶盒AV端口
2.打开手机USB摄像头APP即可观看机顶盒视频图像。VIDEO视频采集卡和EasyCap视频采集卡在OPPO R9S(1920*1080)和小米2S(1920*1080)均显示正常。
3.华为Mate20(2244*1080)、P20(2244*1080)、鼎桥N8 Pro(2676*1236)能识别采集卡,不能显示图像,提示“USB摄像头”无响应。是否将其关闭?原因可能为“手机系统分辨率不兼容”。华为手机、鼎桥手机推荐选择MS2107芯片CVBS视频采集卡和MS2109芯片HDMI视频采集卡。

USB摄像头APP下载地址:https://wwc.lanzoul.com/iuTLz0707i0d

网友A:
也不放个实例录像上来看看。光弄个产品说明来。

网友:
配的那个视频捕捉软件

网友:
av采集也就30w摄像头效果,不过价格25包邮还是不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不放个实例录像上来看看。光弄个产品说明来。

效果还可以

网友:
实际使用中这个视频采集卡在采集长时间视频时会发生严重丢帧现象

网友:
我也有一个,就采集了几个小时视频

网友:
我也有这种采集卡吃灰中没有什么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