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海鲜市场买的UT210E直流钳表 拆机 测量

楼主(2022-08-11):
好几年前我记得UT210E新的做活动到手价也就不超过150,没想到如今被搞成网红表了,这货都能成理财产品了。。。这很尴尬,当年没有怎么用到直流钳表(虽然现在也不怎么用到)就一直没有买也没有过多关注类似的直流钳表,最近看到很多帖子都是关于210e的,心里长草了,用不到也得买,必须买个玩玩,看了看新的现在最便宜的是194,然后看了众仪的QS9才100块感觉也不错,但是看来看去还是觉得210e比较顺眼,刚巧小黄鱼有个发布说是采购多余的表要出,没有写型号,点进去看是UT210E 标价185,砍刀155包邮拿下  也还好,省了几十块钱,今天到手了,看着确实没有怎么用,还行,不过电池仓那里为啥有点水水的感觉,但是擦没有反应,不是油也不是水 也不是电池漏液,什么鬼。拆开看了是新款缩水版的,原来的电池太菜了,给他对爱老婆装上。
这个表电压和电阻真是准,但是电流似乎不太友好啊,不过这种能测出几十ma也不错了,看个大概也就行了。

网友:
心里长了草,好表哪里找

网友:
刚涨价时
活动特价140买了一块
比我都众仪101准确
众仪一年后冬天漂的离谱

网友:
都开始玩表了么?我也没有钳表,工作中用不上。

网友A:
下一步就是刷成6000或者9000了

网友B:
mini版2a档测500ma电流这么大误差,楼主是不是测前没清零?标准版60a档测500ma也就+-10ma误差,还有我看你测量电流时另一根回路线离钳头太近了也会影响精度~

网友C: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26833我测试的210e灵敏性问题。这210e能测mA是一回事,但实际使用上测不测得准又是一回事,测直流电流有很大影响,因为你归零后,哪怕旋转换个方向,上下挪动一下,电流就变了,并且同一个根线同样电流,换个位置每次测量基本都得归一次零,否则每次测出来都是千奇百怪的电流,重复性很差,我看210e就只适合摆拍,实际工作中不可能说跟木头人一样站那拿着表不敢动吧。优利德的一贯德行,精度不够,就强行提升某些采样能力或者所谓超频,为了能测1ma,就把210e搞的特别灵敏,结果就是这样,灵敏的像个泼猴,61e+也是这个德行,明明做工就赶不上老61e的速度,想强行超频提升速度,结果速度一样辣鸡,还搞的过于灵敏跳尾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mini版2a档测500ma电流这么大误差,楼主是不是测前没清零?标准版60a档测500ma也就+-10ma误差,还有我看你 ...

清零了,不然会大很多,不清理会大100多ma,,可能我这干扰比较厉害吧,另一根不是负极是其他的杂物没有接电的,不管他了,清零后也还可以接受了,反正也就是测个大概,不需要那么精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一步就是刷成6000或者9000了

暂时不刷,感觉没有什么必要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26833我测试的210e灵敏性问题。这210e能测mA是一回 ...

不管他准不准,起码能识别ma级别也不错了,比如测试50ma左右的漏电电流或者是其他50ma左右的电流,这时候测试出30ma或者是60ma 起码能判断个大概,,,大量程的表100ma都识别不出来。。。很尴尬

网友A:
要准还可以试试这个办法,做几个不同线径的支架,外径刚好能放钳口里,内径和要测电流的导线差不多大小,把导线尽可能的固定在钳口中心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准还可以试试这个办法,做几个不同线径的支架,外径刚好能放钳口里,内径和要测电流的导线差不多大小,把 ...

今天测试11ma输出又非常的准了,看来和天气也又关系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清零了,不然会大很多,不清理会大100多ma,,可能我这干扰比较厉害吧,另一根不是负极是其他的杂物没有接 ...

嗯 结合7楼和我自己手里的204+ 实际对比测试,210e ma电流确实不靠谱(内部放大器增益也比较高易受干扰),只是分辨率看起来比较高实际10ma精度不如204+,204+ 60a档测几十ma小电流对比数控电源示值基本就是+-10ma的误差,大多时候示值基本一样,如果210e如你所说已经清零保持静止不动并且恒流源精确的话,测量500ma电流如图片上的示值误差那实际精度还不如204+~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测试11ma输出又非常的准了,看来和天气也又关系啊

哥 你还有个准头吗到底准不准呢?如果像你主贴里面那个精度那还不如204+ 如果像现在这个表现那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哥 你还有个准头吗到底准不准呢?如果像你主贴里面那个精度那还不如204+ 如果像现在这个表现那还 ...

搞不懂,反正和测试的时候的位置,方向,动作,等等都有可能不一样,看个大概还行。204+我看那个视频中300ma都没有怎么反应,那也太那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搞不懂,反正和测试的时候的位置,方向,动作,等等都有可能不一样,看个大概还行。204+我看那个视频中30 ...

如果你看的视频是那个b站的傻子那就受他误导了,204+实测10ma以上就有反应,20ma以上读数基本和数控电源一致~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不懂,反正和测试的时候的位置,方向,动作,等等都有可能不一样,看个大概还行。204+我看那个视频中30 ...

直流钳表是霍尔传感器,当然和位置方向都有影响,说白了地磁都会影响,测试时插入一根电线后固定好位置再清零,像你这种小电流量程的表灵敏度较高受到的影响更大,测量时对周边环境的要求更高,远离可能的磁场干扰,尽量保持一个位置方向静止,每次测量前清零,钳口里的那根线也尽量不要动,等等,要不你包邮倒贴200过来我帮你测测到底准不准,我现在让你搞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看的视频是那个b站的傻子那就受他误导了,204+实测10ma以上就有反应,20ma以上读数基本和数 ...

对,就是那个,福禄克校表仪那个很猛,我看着上百毫安都没有反应就直接pass了,所以才买了210e。不过有没有什么关系了,看个大概有数就行了。不用那么精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就是那个,福禄克校表仪那个很猛,我看着上百毫安都没有反应就直接pass了,所以才买了210e。不过有没 ...

哈哈那就对上了,看他视频有种打人的冲动,别的不说,就那磨磨唧唧的样子我就受不了,太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那就对上了,看他视频有种打人的冲动,别的不说,就那磨磨唧唧的样子我就受不了,太肉了 ...

不过话说这个210e的钳头质感太差了,感觉嘎嘣脆,204+黑色那种看起来质感好一点,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呢 204+的钳头是不是要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