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折腾人的老空调维修请教

楼主(2022-08-11):
故障现象刚开始是能开半小时,也能制冷,然后就跳闸断电了。以为插座接触不良引起的跳闸,所以今天换个新的墙插。发现个怪问题,只要不接接地线,空调就能正常启动和制冷。只要一上接地线,就马上跳闸。不接地线,只接零火线,不开机测到176v,开机后测到91v。然后我再零线和插座的地线上接了个100w灯泡,空调开机关机都不亮的。请问这是漏电还是感应电?感应电有那么高的电压吗?不接地线外机带电这样使用有安全隐患吗?

楼主:
是定频的老空调,压机,风扇电容全都换过了。还有跳空开时那个漏电小方块是不弹出的,把杆子直接往上推就可以了。

楼主:
灯泡测试图,没合开关时,2插脚有电压。合上开关,2插脚就没电压了

网友:
拨下电源线的插头,用摇表测一下,电源线对地的电阻吧。

网友:
你说的带小按钮不叫空开叫漏保 既然跳闸漏保按钮没弹出那就不是漏电跳闸 可能过载或漏保老化或虚接类的 漏保代换一个试试 不行就去掉漏保下面的线直接空开

网友:
漏电竟然楼主拆了地线来用,这掩耳盗铃可不好呀还是查出故障来安全

楼主:
所以现在不用了,怕电人

网友:
换内外机连接线

网友A:
确定不是漏保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不是漏保的问题?

已经换个漏保了,还是跳。

楼主:
我怀疑是压缩机漏电,就怕换电线还是没用。这个电线换起来有点麻烦

网友B:
换电线是直接外挂一条电缆就可以了,,,但你说的电压是插座两脚的电压?

网友C:
同样看半天,不明白这电压是什么地方的电压。零火线+地线的电压?

网友D:
别想得也别搞得太复杂,直接将内机与外机的连接电缆换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电线是直接外挂一条电缆就可以了,,,但你说的电压是插座两脚的电压? ...

我估计是机壳对地的电压

网友:
外机漏电吧

网友:
确实,像楼上说的,先换电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样看半天,不明白这电压是什么地方的电压。零火线+地线的电压?

地线和零线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别想得也别搞得太复杂,直接将内机与外机的连接电缆换了就好了

压缩机和风机的2根电线全部都换了?还是断开一根测试一下,确定哪根漏电,然后有针对性的换?

网友:
电压这么低,空调能启动?看你测量的空载电压和负载电压差别这么大,还是先检查一下电源零火线接头是否有松动或烧蚀引起的接触不良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