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易美佳0.5-10小时机械定时器

楼主(2022-08-11):
正面旋钮
定时/常通选择开关
内部,一个电机,齿轮变速后,带动旋钮背面的齿轮,走完旋钮背部外圈的凸起,释放微动开关压板,完成定时断电。
记号笔加点颜色,这样容易看清。

网友:
机械式 的定时器啊

网友A:
这个估计不会很准,因为电压不会刚好是220

网友:
楼上说的电压有点误差不影响,主要是同步电机输入交流频率。我买过一个科德,也跟楼主同样外形,常开不停转动,应该能设计成切换触点,常开只连接插座,断开定时器电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估计不会很准,因为电压不会刚好是220

这是同步电机,影响精度的是市电频率,电压高点低点只影响电机扭矩

网友:
我也有个,外观不不一样,我把电阻换成电容了,这样耗电降低寿命延长了

网友:
以前不是上发条吗?

网友:
在论坛用M币换了两个给电瓶车充电用。

网友:
真是充分利用电的性能了

网友C:
可以控制电动车充电,现在的充电器也带自动关机了

网友D(2024-03-25):
引用 网友B:
这是同步电机,影响精度的是市电频率,电压高点低点只影响电机扭矩

线圈左边是同步电机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控制电动车充电,现在的充电器也带自动关机了

好像也没必要,不是会自动停冲吗

网友:
这种定时器的最大缺点就是自身功耗高达1瓦.

网友:
这种通电才会走的挺好,我用风扇的定时器改了一个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线圈左边是同步电机么?

是的,其实就是罩极电机的鼠笼转子换成了永磁体

网友:
见识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的,其实就是罩极电机的鼠笼转子换成了永磁体

这个同步电机每秒转几圈?

网友:
一直以为它是个机械的,实际上后来才知道只要插在插座上也在耗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