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改一个垃圾修车灯

楼主(2022-08-11):
喜欢自己弄弄车,自己换机油,火花塞,转向油,滤清器等,地库里面照明太弱,打个电筒比较不方便,于是买了个修车灯,自认为就是垃圾灯,因为用的少,其实也不太在意光色好不好,看得见修车即可,12V的,直接夹在电瓶用。到手测试0.45安,超过5瓦了,亮度还可以。今天发现转向油有点缺,点灯添加,还没添加到一半,开始闪烁,没的说,过热,摸一摸,烫手。加好转向油后,拿回家看看。

先看灯板,4个15欧贴片并联限流,并联电阻不到4欧,要降低功率,增大限流电阻即可。

初步计划10欧。这里有10欧0.5瓦电阻,如果1个直接接上,初步估计电流0.25,那么电阻功率超过0.5瓦。于是两并两串还是组成10欧,每个电阻的功率低于0.2瓦,不会超过额定功率。

去掉贴片,焊上电阻。

测试,12伏0.24安,接近降了一半功率,其实发现亮度都没多大变化。

点亮,降功率对亮度感觉影响不大。

这里还有个小灯,干脆顺便用上。

焊上去,这个是不分正负极的。

再次测试,多1.2瓦。

整体亮度更不错了
点亮测试很长时间,都没闪过,改造成功,断电摸一下,还是感觉有点烫,不过不管他了,反正一年难用两次,寿命再短也能用几年吧,抹点704把该绝缘地方绝缘,该密封地方密封后,收工。

网友A:
电阻可以串在线上套热缩管塞灯板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可以串在线上套热缩管塞灯板里面

没这么弄,还得把板子弄下来。

网友B:
买那种地摊神灯,两三块一个,自己加5730灯珠上去,两档亮度比这强多了,重点是和你这一样的体积我塞进了5000mha的电池,最长一次高亮续航3h,还没有线的束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那种地摊神灯,两三块一个,自己加5730灯珠上去,两档亮度比这强多了,重点是和你这一样的体积我塞进了50 ...

有线不影响,一般都是干发动机舱的活,引擎盖揭开正好挂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线不影响,一般都是干发动机舱的活,引擎盖揭开正好挂上。

业余和专业的差别吧,换位置拿工具,有线肯定有影响。夹电瓶,万一亏电不巧把客人的电瓶搞死了,那就开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业余和专业的差别吧,换位置拿工具,有线肯定有影响。夹电瓶,万一亏电不巧把客人的电瓶搞死了,那就开心 ...

专业的都在修车工位上,基本没有修车灯的必要性。在专业修车厂和4S还没见过人家用过修车灯,哪怕是弄比较黑的底盘内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专业的都在修车工位上,基本没有修车灯的必要性。

可能你那边修理厂的灯都是阿拉丁牌的。我们每组最少3把工作灯算“没有必要性”,不说了,没必要再回复了,没意义

网友:
自己用着方便就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这么弄,还得把板子弄下来。

把灯板的线焊下来,穿上电阻直接往孔里面怼进去就行了,哪用拆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灯板的线焊下来,穿上电阻直接往孔里面怼进去就行了,哪用拆灯板?

线头那边为了不拉扯到里面,上次就用704封死了,灯板电线那里只露一段线头,焊了根本不好包扎。

网友C:
我也觉得无线的会更方便一些,另外,那些专业的修车店里面肯定也会用到那种便携的照明灯具,只是他们用的更专业更贵吧,手术室里面的无影灯都要随时调整照射角度呢,别说修车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觉得无线的会更方便一些,另外,那些专业的修车店里面肯定也会用到那种便携的照明灯具,只是他们用的更 ...

方便肯定更方便,不过对我来说,意义不大,又不去钻车底,就弄弄机舱里面的。

网友:
挺好的,满足自己需要就行。

网友:
立体焊接灯头不错,配合外壳泛光更均匀。

网友:
引用 楼主:
方便肯定更方便,不过对我来说,意义不大,又不去钻车底,就弄弄机舱里面的。 ...

您 这话一点错没有,好的不如合适的,弄个专业的什么设备上面一堆这个钮那个表的,有些时候还不如就一个傻瓜样式的按钮,最简单的例子就是照相机,专业的都要背一堆设备,但对于一般家用来讲一个傻瓜就很适用

网友D:
这有限流吗,感觉灯珠寿命不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有限流吗,感觉灯珠寿命不长

那电阻不就限流?降了一半,应该还好,一年用到两三次,这灯能有一百小时寿命都够把车开到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