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坏电视盒子拆wif模块制作usb网卡

楼主(2022-08-11):
失业在家无聊水一水帖子
RTL8188ETV无线模块
9v转3.3v芯片也拆一个
电视盒子拆的没有标记只能网络找的端口定义
这和外壳放在盒子里很久了老坛友都很熟悉
飞线完成
测试一下发现信号不好没有天线
原理图手绘的
发帖时用电脑自带画板水一个原理图好点
完成

网友:
还可以这样干……

网友:
你这线也太长了,直接贴在外壳内壁上不就行了

网友:
有空也试一试

网友A:
这个LDO电流不够的亲测,你起码要3个1117-3.3并联的电流才够,wifi瞬间峰值电流能到1A多

网友:
貌似还有颗螃蟹的有线,不拆下来捣鼓一下???

网友:
玩出新花样了,不知道这么做的网卡实用起来 稳定不?

网友:
我大概八九年前也搞了一个,现在还正常使用。

网友:
加个106和104电容会不会好点

网友:
天线有点大,拖着一根尾巴不好吧?找小一点的内置天线,可以拆废旧路由器或笔记本的内置天线,贴到U盘壳子里面就好了,网上买东西的时候顺便搭个2.4G软膜天线来改成内置的就好了。

网友:
家里好多小无线模块,懒得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LDO电流不够的亲测,你起码要3个1117-3.3并联的电流才够,wifi瞬间峰值电流能到1A多 ...

好建议,有空改一下

网友:
有机会也试试

网友:
好思路,有空做一个

网友:
我有个电视盒,可惜是直接在pcb上。没法改

网友:
我也做过类似的,感觉不稳定,发热严重

网友:
这个不错,有时间也弄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