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5脚的24C02S芯片用编程器怎么刷机?

楼主(2022-08-11):
刚想做一个晶晨刷机神器,只会耍SOP8的,这个5脚的怎么用刷机夹子夹上去?哪脚对哪脚?

网友:
用夹子不行,直接连线到对应引脚才行,给你一张参考图:

网友:
你在哪家买的呀,我买的3块多,里面是8脚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图。。。。。。

看来把每个脚对应8脚焊接上去才行

网友:
5脚的第一次见 ,没有地址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