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的一个铅酸电池充电器只防短路不防反接

楼主(2022-08-11):
那是十几年前买的,还好当时充电的时候很注意,没有接反,否则必烧。

短路是能防的,因为次级有个检测继电器,没有电压,或者为零就不输出。

没有防反接的可控硅电路,或者MOS电路。

楼主:
防反接电路的充电器,对很多可活动的电池充电,很重要的,无论是锂电池,还是镍氢,还是更高电压的铅酸。

楼主:
当时并不懂,以为接反了不充,那么再反过来就好了??

其实很危险的。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
如果确实需要,可以自己设计一个防反接电路,串联进去。

网友A:
加个二极管不就防反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二极管不就防反接了

不可以,一样烧

网友A:
我说的是在电池的正极加一个二极管,充电器要是接反了过不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是在电池的正极加一个二极管,充电器要是接反了过不去

电池反了,一样烧充电器,你想想电路

网友:
加个二极管

网友:
捷安特都是防反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反了,一样烧充电器,你想想电路

是串在充电器与充电器之间,要是反接了不通啊

网友:
我猜花党的意思是先把继电器激活了,然后再把电池给他反接以达到烧充电器的毛病

网友B:
继电器加可控硅本来就是防反接的

网友C:
有继电器,继电器肯定是由电池触发的,在电池到继电器的回路上串联一个二极管就完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继电器,继电器肯定是由电池触发的,在电池到继电器的回路上串联一个二极管就完事了 ...

是把,学习了

网友:
有继电器就是有防反接的。。。

那种没有防反接的,是可控硅继电器都没有,就一个保险管。。。

网友:
闲鱼买了一个06年西普尔的48V充电器就是没有防反接,但是有个4060定时,连个风扇都没有。

楼主(2022-11-24):
引用 网友B:
继电器加可控硅本来就是防反接的

我这个板子没有可控硅

网友:
有加MOS管的防反接的充电器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