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打板制作一款CH340 USB转TTL下载器

楼主(2022-08-11):
    参考嘉立创开源作品,做了一个CH340C的下载器。
    这是原作者的电路图。兼容CH340C和CH340G。

    PCB稍作修改,肯定得嘉立创eda,不然不给免费。

    打样回来,因为也用不多,没拼版。感觉这样厂家也能用上更小的边角料,毕竟白嫖。请忽视另一个清空器的pcb。

    板子正反面细节。

    焊好原件。场效应管用的废电脑主板拆机件。

    插电脑上端口识别成功,亮仨指示灯。

    但是,发现这货两种电压,5v和3.3v,有坛友说3.3v兼容5v,但是我用3.3v模式给单片机STC15W408AS烧写程序没反应,换5v模式就正常了。说明TTL电平3.3v和5v还是不兼容。

    这个PCB缺点就是没设置转换插针或开关,用短接电阻代替。反正板子也不少,索性做了俩,想用哪个用哪个。。。

    再次感谢原作者妙木山の唱诗班的无私奉献,谢谢观赏!

楼主:
空着也是空着,那就旺一下吧。

网友A:
又见经典的1117...

话说竟然都自己画了,为什么不设置个转换电压的开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见经典的1117...

话说竟然都自己画了,为什么不设置个转换电压的开关呢?

其实1117除了电流大点,貌似没什么优点。当时没绝觉得这么严重,因为好多都说3.3v兼容5v。且这个板子比较紧凑,再安排空间也比较费劲,就没做重做转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1117除了电流大点,貌似没什么优点。当时没绝觉得这么严重,因为好多都说3.3v兼容5v。且这个板子比较 ...

这个排针移一移绝对能放得下插针或者一个小拔动开关

网友B:
个头有点儿大,换下元件封装板子能小一半儿塞到a口插头壳子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排针移一移绝对能放得下插针或者一个小拔动开关

嗯,没事试着改改。这货得两组转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头有点儿大,换下元件封装板子能小一半儿塞到a口插头壳子里~

嗯。原作者设计的没怎么改。3.3v稳压可以换成sot89系列的ht7333等,电阻电容用0402等。我电阻以前要的因为手工焊接,都是0805的,就没改。

网友:
我还是习惯 cp2102 .。。。就是好贵了,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排针移一移绝对能放得下插针或者一个小拔动开关

    按照你的建议已安排。

    只是这个跨线有点长,实在不能从最近的路径出去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照你的建议已安排。

怎么有两组,我咋记得跳线只要一组三针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有两组,我咋记得跳线只要一组三针就行了?

ch340c两组,你看看电路图,一组转换一组开关,所以比较麻烦。

网友A:
引用 楼主:
ch340c两组,你看看电路图,一组转换一组开关,所以比较麻烦。

还有一个就是LED那面太空了,把另一面元件移点过来应该可以缩小PCB面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就是LED那面太空了,把另一面元件移点过来应该可以缩小PCB面积...

就这样吧,也不算大,这样显得比较整洁。搜了搜一组切换开关的,是直接把v3脚接3.3v,只切换芯片供电。据说这样5v模式下v3脚产生的3.3v和外部的3.3v有压差,不利于工作。

网友:
还是厉害,我都是直接买成品

网友C:
这个自己做比买便宜不了多少,还是买的稳定、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自己做比买便宜不了多少,还是买的稳定、简单

动手的乐趣卖买是体会不到的。买成品倒是省事,你说稳定我不认同。商家都是成本核算,尽量降低成本。

网友:
还没薅过打板的羊毛,就改规则了,看来得学习一下嘉立创eda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