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这个是屏幕还是逻辑板BBQ了?

楼主(2022-08-11):
好像是黑色线,售后换好之后几个月又这样了,总使用时间都不够半个月,买来两年

网友A:
管它啥问题,保修期就找售后就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它啥问题,保修期就找售后就对了...

早就过了,刚开始屏幕坏的时候离保修期只有15天,换完说保三个月。过了半年又坏了,坏了就当摆件吧,反正也不常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早就过了,刚开始屏幕坏的时候离保修期只有15天,换完说保三个月。过了半年又坏了,坏了就当摆件吧,反正 ...

我记得法律有规定坏了修好后保修期从修好的时间算,时长与原来一致的啊,咋只保三个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法律有规定坏了修好后保修期从修好的时间算,时长与原来一致的啊,咋只保三个月? ...

没这个算法吧,一般是只对换的零件做一定的保修,而且时间一般都不长,几个月。

网友B:
啥牌子电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法律有规定坏了修好后保修期从修好的时间算,时长与原来一致的啊,咋只保三个月? ...

我也记得有这个规定,要求更换部件保修一年还是原来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牌子电视?

康佳电视

网友:
换了吧  省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法律有规定坏了修好后保修期从修好的时间算,时长与原来一致的啊,咋只保三个月? ...

有这么好的法律啊?我还记得90年代的法律规定电器厂家在产品销售时必须同时提供电路图呢!

网友:
好几千就是这样国货还是差了点

网友:
现在的液晶电视真不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这个算法吧,一般是只对换的零件做一定的保修,而且时间一般都不长,几个月。 ...

我忘记了,你看下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里有没有

网友:
还好现在液晶屏暴跌,电视都便宜了。换新的吧

网友:
反正BBQ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