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型接触器用了4年 质量如何?

楼主(2022-08-11):
18年11月买的正泰小型接触器NCH8-2520,用来控制1KW水泵,每天定时抽水10分钟吧,最近接触器坏了通电不动作。 看产品说明,电寿命10万次,机械寿命100万次以上。
不知道这寿命符合预期没?换CJX2系列会不会耐用一点? 图小巧方便买的小型,放配电箱好适合。

以下借用网友qwer1415926的NCH8-2020拆解图

网友:
完了这么久,也没搞明白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种接触器

网友:
触电看没问题,是线圈坏了

网友:
这种是家用的吧,单相 。CJ那种是三路的 ,3路当一路用,过载能力应该强不少 。

网友:
这种在工厂用过,管开灯,也有坏的,看来这么小寿命堪忧。

网友:
进水了吧,估计是衔铁生锈卡住导致线圈电流过大烧了

网友:
这个是老式的

网友:
用固态不是挺好?

网友:
触点看着很好啊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种

网友:
好小啊,换个新的就行,直接拿这个旧的去找卖家,应该能直接换新的

网友:
可能应该选AC3的接触器

网友:
长的跟个空开似的

网友:
1KW就用接触器?我都是直接压力开关完事

网友:
毛病在触点太小了。

网友:
看着损坏的原因是不是环境太潮湿了,1KW功率不大,用优质密封继电器是不是耐用一些

网友:
应该是使用环境造成的,另外这个这么小,线圈线也很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