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修PAPAGO 535行车记录仪失败

楼主(2022-08-12):
坛友前几天寄给我一台papagou535行车记录仪,故障不开机请我帮忙维修。
一拖几天今晚才有时间拆开检查

坛友这包装,大包套小包,里外三层

拆开
这个撬痕是坛友自行维修留下的,这种机器用指甲就行了

里面没什么描述的,检查故障先

电池肯定报废了

去掉电池上电,机器漏电52mA

按下开机键可以开机,屏幕无显示,背光无

继续检查,发现一颗电容短路,一个5角芯片损坏

拆掉损坏原件,漏电解除

开机正常,但是还是没有显示

猜测5角芯片是液晶供电的或者还有其他问题,
按照丝印搜索不到这个芯片也就无法更换,维修失败。。。。

整体拍照保存。。。

网友:
新手来跟楼主学一下怎么确定电容和芯片短路的,用的什么方法,要是可以楼主来个经验分享

网友:
这东西还不够运费吧

网友:
相当仔细啊  厉害

网友:
丝印是啥? 实在不行返厂付费维修吧

网友:
壳子撬花了,这个不好

网友:
这个应该是升降压的芯片,我修导航时换过好多,管背光的,你看一下资料,有不同名同功能的,手机上也有同功能芯片,拆旧件也可以,试试。

网友:
现在壳子封装就没有让你打开的意思,,,,,,,,,,

网友:
是高温锂电池吗

网友:
失败是成功他妈

网友:
前后用过两个记录仪了,一年后,都会出现无故重启的毛病,现在的这个这两天重启还不能开机了,郁闷

网友:
查查电路,一般都是降压IC

网友:
与我车上在用的是同一款

网友:
这个没必要修吧

网友:
某鱼30包邮全新湾湾牌子不香吗

网友:
这东西不好修  都 是高科技

网友:
学习下维修思路

网友:
那个芯片看着不错啊

网友:
怎么看都不像电容,是电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