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要扫描几本书,怎么减小扫描文件体积呢?

楼主(2022-08-12):
最终需要把文件转换成PDF,不知道怎么才能见效文件体积呢?
有没有经验丰富的同学?

网友:
工作经常在用的一个软件PDF24,可以试试看,还免费的。

网友A:
1、采用合适的分辨率,以不影响阅读质量为主
2、采用单色或灰度进行扫描。
3、采用合适的版心,减少不必要的扫描区域。
4、采用压缩率高的图像格式保存图片

以上这些都做到那就是最佳的尺寸。

网友:
有那种把图片容量变小的转换软件的JPG图片压缩工具

网友:
能否有具体参数?

网友:
合成后的文件是要阅读还是要打印?如果是白纸的就选黑白2色扫描,如果是因为年代久远已经发黄的纸,那就要彩色扫描,然后找软件 去掉底色。然后再处理。发黄的纸 直接扫黑白,会很难受的。你期望做出来的PDF 要多大的文件?没准你全部都扫描完了 合成完了,都还没超过你的期望大小呢。

网友:
减小分辨率,扫黑白的

网友:
用扫描软件把书上的文字读出来,存成纯文本,再转pdf,不要直接扫成图片格式,能巨幅减小

网友:
OCR识别成文字是最小体积的。

网友B:
直接转换成文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转换成文字。

这个注意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1、采用合适的分辨率,以不影响阅读质量为主
2、采用单色或灰度进行扫描。
3、采用合适的版心,减少不必要 ...

一看就是老湿机,一个人全说完了...

像其它人说的还可以用OCR转文字,体积能更小

基本上别人都说完了,我就推荐一个扫描软件吧,我差不多十年前就收藏的VueScan,用过你会发现真的香,不过我收藏的还是旧版本,新版不清楚

网友:
扫描PDF的时候,分辨率降为200,没必要黑白,有的需要跟源文件一样的便于保存
完成后,转为150或200ppi的图片,体积会小很多

网友:
我的做法 比较麻烦 操作简单  高清晰扫描PDF文档  放入word 图片处理 100%清晰度  100%对比度 另保存
     压缩到原文档 三分之一

网友:
用OCR转文字,体积能更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