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小切割机上125切割片

楼主(2022-08-12):
网上买了125转100角磨机压板一对,可以上125片子了,增加了切割深度。但是因为周长变大,相应的转速要降低。防止暴片。

原来的保护罩

新买的保护罩

降低一挡速度

网友:
能调速的机器不错

网友:
哈哈,没玩过这玩意

网友:
我有博士125,转起来感觉吼不住?

网友:
这种工具不敢用,感觉蛮危险的

网友:
感觉蛮危险的,特别是刚启动的那一下!

网友:
角磨机太危险了,

网友A:
本来就危险,还要加大外圆,只能自己用,借别人容易出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来就危险,还要加大外圆,只能自己用,借别人容易出事。

降低转速了

网友:
不敢用这种工具,只敢看别人用,感觉太危险了

网友B:
坛友送了两台角磨机 里面有一台东城的125  用惯了100型 感觉这个太大了

网友:
可调速的角磨机,不错。

网友:
我有把牧田,无线有大有,只要不违规操作,不会出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坛友送了两台角磨机 里面有一台东城的125  用惯了100型 感觉这个太大了

在某些时候,切割深度不够的时候,干着急的。

网友C:
有个180的和100的比太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个180的和100的比太吵了

越大风阻越高,噪音也越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某些时候,切割深度不够的时候,干着急的。

我有220伏的型材切割机和380伏的金属圆锯机
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220伏的型材切割机和380伏的金属圆锯机
这样的

这个是个大家伙,一般家里用不上。我买个等离子也是备不时之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220伏的型材切割机和380伏的金属圆锯机
这样的

做刀用等离孑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