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个isk uk400 usb外置声卡

楼主(2022-08-12):
手头收了个ISK UK400外置声卡,近段好奇这个里面的做工用料,忍不住拆一把。
首先拿掉了上面大大的旋钮。

接着往下拆,撕开四角的贴纸,各一个罗丝拧开来。

楼主:
往外拉,有点紧,终于看到了电路板。

楼主:
台湾品牌GSK电容,JRC4556A运放 WM8776编码器 bd3201-14a数字音频处理器 ,74HC5950缓存器,atmega8a单片机,还有个JRC 580 B157G的不知道是啥芯片,整体做工还是不错的。

楼主:
两边和铝合金壳子接触的边都镀了锡,应方是接地吧,这两边的卡槽有点紧,装进去时要两边平衡,费了点力才装上。

楼主:
这个音质听上去还不错,一直奇怪手头另一个创新的USB外置声卡听上去声音糊糊的比这个差,昨天一同拆了看,原来创新那个是山寨版,做工用料比这个差。

网友A:
好多元件,这玩意儿跟电脑怎么接?不会是接在3.5插孔上的吧?

网友:
这外置声卡做工不错,用料挺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多元件,这玩意儿跟电脑怎么接?不会是接在3.5插孔上的吧?

一般是USB线连接。

网友:
用料可以,芯片挺多的声卡做工不错

网友:
就是網絡拍視頻唱歌的那種聲卡吧,看到過廣告,沒用過,看廣告聲卡很牛,歌手都是靠聲卡,謝謝分享拆機

网友:
我堂哥买了个客所思声卡,觉得不错我也想买,本来也想买那种的,后面看他们很多主播用isk的话筒就买了这个,结果他的有机架我的没有,这种功能单一效果也不好。

网友:
这声卡估计不便宜。

网友:
这USB声卡做工不错,价格应该很贵吧。。

网友:
用了这声卡,声音连自个老妈都听不出来了

网友:
用料很好,可惜有一个芯片磨掉型号,高级点的直接找厂家做无型号芯片。

网友:
跟我的类似声卡比,用料多一些,但感觉总体应该差不多的。

网友:
总感觉这个USB供电难找啊

网友:
好多的电容啊。

网友:
好多外观一样的这种USB声卡外观布局旋钮布局以及电路板布局都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