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丝印2AW的不知道到底是不是BF862

楼主(2022-08-12):
上次有大神回复我说这个三脚芯片是BF862,
但是BF862的DATE SHEET里说丝印应该是2Ap.

我用多功能测试仪测了一下,确实也是N沟道的结型场效应管。
不知道这个2AW到底是不是BF862。

请大神解惑

楼主:
话说这个多功能测试仪有时候还是挺好用。
比万用表方便
因为3个脚可以随意接,自动识别。

不过缺陷是测试大功率的IGBT时会死机或者出错

网友A:
显然不是,应该是PNP普通三极管。

网友:
找相同板子拆料

楼主:
这个真没有地方可以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然不是,应该是PNP普通三极管。

我也是懵逼了,淘宝上搜这个丝印2AW都是出来的BF862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懵逼了,淘宝上搜这个丝印2AW都是出来的BF862

能看下线路板吗?

楼主:
没有办法了,反正网上买回来的丝印也是2AW我就装上去了

话说这些丝印真是害死人啊
好多都查不到,其实完全可以标实际型号的嘛,型号简短一点就好了

网友A:
这啥宝贝?2AW可能不是PNP三极管,MOS管几率大些。你不是已经换了吗?还不能正常工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啥宝贝?2AW可能不是PNP三极管,MOS管几率大些。你不是已经换了吗?还不能正常工作吗?

...

私信回复您了

网友:
丝印除了增加维修麻烦,没啥用

网友:
这些丝印真是害死人

网友:
你都查不出来正确的了,要相信自己嘛

网友:
确实,现在的小芝麻管,表面太小,也刻不下那么多字符,这可咋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