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美的手持蒸汽挂烫机

楼主(2022-08-12):
美的手持蒸汽挂烫机不出蒸汽,只用了一次,不过用的是自来水,拆开看看。管路应该不会堵,把泵拆下来接水通电试了不出水,把泵拆了,擦拭了一下装回就好了。

网友:
我有一个蒸汽挂烫机,感觉不好用.

网友A:
手持蒸汽挂烫机用着方便,想要长久使用,尽量不要使用自来水,可以使用大桶的桶装水。

网友:
原来是这样的。

网友:
没看懂,原因未知。

网友:
最好应该用纯净水,避免水碱堵住问题。

网友:
用自来水也是可以的,但隔段时间放点柠檬酸或是醋煮一煮,清理一下水垢,否则最终都是锅毁机亡。

网友:
这个蒸汽挂烫机结构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持蒸汽挂烫机用着方便,想要长久使用,尽量不要使用自来水,可以使用大桶的桶装水。 ...

是的,用久了自来水里面好多水垢

网友:
使用自来水,容易结水垢,堵塞管路和喷嘴

网友:
一完要用纯净水

网友:
这东西用水讲究不然给你样看看

网友:
就怕有水垢

网友:
玩具一台,立式的才有用

网友:
给媳妇买了个TCL手持挂烫机,被各种嫌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