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现个迷你同步整流降压模块,我测试的12v降5v 1A效率达94%

楼主(2022-08-12):
那天逛某宝时看到个没见过的迷你同步整流降压模块,可以支持24v电压,

这年头挺流行同步整流的,效率高发热低,老式的开关电源整流dc模块该淘汰了,之前我一直都喜欢用这种mini560,那效率是真的高的离谱,我测试的12v降5v 1A效率94%,还不包括线损,发热只有三四十度跟这两天室温差不多,发热基本没有,而且便宜,才4.2元包邮,唯一致命的问题就是它耐压最高只有20v,我那些24v电源和电池直接眼瞎。

于是我没事就喜欢搜寻各种迷你版高电压同步整流模块。那天看到这模块4.9包邮,我思索三秒后,啪的一下很快哈,就下单了,这是店铺标的参数,

有点唬人,什么各种吊打LM2596,像吹牛的感觉,并且2596本身就是辣鸡玩意儿,吊打它有啥好炫耀的。

好了测试功率,待机电流应该很小,低于1mA吧,反正我电源没显示电流,12v降5v,电子负载调个1A左右,效率在92.9%,

2A时效率在91%,还是可以的,

实际效率应该还要高些,因为我这鳄鱼夹全是铁的。连续2A带半小时测试温度,还能接受,芯片和电感都是50多度,

自己若加个大的散热铝块贴背面,效果应该更好,但不要以为它发热低,90%左右的效率并不算很高,只能说一般偏高,我空调开的24度,可是对着桌子吹的哦。

纹波测试,为避免干扰用电池供电,调好电压5v,负载用5欧电阻,

带载纹波80多mv,有点高,

而同样五福一安,那个mini560只有30多mv,但想想4.9包邮,还能用于24v,勉强可以接受的,大不了不用在精密仪器上,给手机充电没问题,不过有点奇怪的是,这个模块5v的空载纹波测不出来,时间从ms到ns都试了,始终只有十几mv的噪声,频率要么是0,要么几十M,调到ns级别居然达到了79Mhz,或者40多Mhz,不知道是我示波器太辣鸡了还是什么原因。

芯片被小铝块盖着了,可以看出是8个脚的芯片,感觉有点眼熟?8个脚的廉价同步整流,就是这个了,我也不知道是什么芯片,反正万能的百度能搜到它的老窝和参数。

就这样了,过两天回去我加个大铝块再测试下发热。谢谢

网友A:
什么店铺,我也买一个,还没玩过同步呢

网友B:
纹波问题有没有解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纹波问题有没有解决办法?

芯片本质问题,听说再怎么改滤波电容也没多大意义。实际上80mv也不是不能用,英特尔芯片标准不是100mv以内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店铺,我也买一个,还没玩过同步呢

某宝店铺“小创模块”,先说明哈,我也是普通玩家,没有刻意给任何商家打广告,上面的测试文章里也没有涉及店铺的链接和名字,只讲究实事求是,到底值不值得买玩家们自己去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某宝店铺“小创模块”,先说明哈,我也是普通玩家,没有刻意给任何商家打广告,上面的测试文章里也没有涉 ...

哈哈,怕啥啊,多虑了,谢谢

网友:
这款效率确实不错。

网友C:
好像是假固态...

网友:
一直在用的模块

网友D:
效率确实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是假固态...

嗯,反正我看不出来,那过两天回去下血本拆个给老哥们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效率确实不错。

效率不算突出特点,主要是耐压高了,我24v设备很多,所以平时家里电池基本都是24v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反正我看不出来,那过两天回去下血本拆个给老哥们看看

不用拆,又不是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拆,又不是不能用...

若是普通电解电容搞的假,那换成高频电容不知道能不能降低纹波

网友E:
找一下二手车载点烟器充电板,很多耐压能到30V以上,基本上都是同步整流方案,有单芯片的,也有控制芯片加双mos的,输出电流也都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找一下二手车载点烟器充电板,很多耐压能到30V以上,基本上都是同步整流方案,有单芯片的,也有控制芯片加 ...

是车充usb充电器嘛?貌似同步整流好少,并好多都是廉价的做工,电路板上粗大的焊疤,拼夕夕3.9包邮好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车充usb充电器嘛?貌似同步整流好少,并好多都是廉价的做工,电路板上粗大的焊疤,拼夕夕3.9包邮好多 ...

找那几个“老”字号的店里面找找看

网友(2023-03-21):
同步整流降压模块。。。

其实最需要升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效率不算突出特点,主要是耐压高了,我24v设备很多,所以平时家里电池基本都是24v的 ...

24V设备很多?工业控制系统的相关设备?

网友:
本来就不是固态电容,黑色丝印的一般都是贴片电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