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29F64B2AMCMG4用什么flash?

楼主(2022-08-12):
有没有大神指点一下用什么flash?试过了好多都不行,找不到PF29F64B2AMCMG4这个flash。

网友A:
alcmg就行,不是非要选一样的颗粒,识别出来哪个就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cmg就行,不是非要选一样的颗粒,识别出来哪个就哪个

识别了,试过很多都是不行,量产失败。

楼主:
量产的时候出现这个,但是打开固态硬盘还是不能格式化,真不懂哪里出了问题了,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B:
选L06B 然后指定下容量

楼主:
几个512都试过了,不行,才选择768试试,不懂哪里出了问题?@ bojipc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L06B 然后指定下容量

这样选择了,还是不行,还是出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选择了,还是不行,还是出现

这个工具用错了,58H是带缓存的,找新点的58xt工具

楼主:
大神帮我看看这个固态硬盘@bojipc 出现坏块,还可以量产吗?无论怎么删除怎么格式化都没有用。

楼主:
有没有大神帮我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