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瓶车换装新电池附加检测

楼主(2022-08-12):
以旧换新价400元在店面换了一组48v22.3安的天能黑金t3铅酸蓄电池,总质量:接近55斤 检测电压内阻如下,有没有懂电池的大神帮忙看看这个内阻怎么样,这个电池是真的吗?

网友A:
看数据是正常的, 现在的电池因为环保的原因, 少了某种材料,都不耐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数据是正常的, 现在的电池因为环保的原因, 少了某种材料,都不耐用了 ...

少了镉,现在有种高大上的叫啥石墨烯电池妥妥的智商税!

网友:
你那个内阻仪说明书上有各容量电池内阻,铅酸 锂电都有

网友:
不含镉的不耐用,表面上环保了,实际上浪费了。以前可以用2年没问题,现在只能包你3--6个月!

网友:
这电池不错,3年没问题吧

网友:
4串40毫欧,不错。

网友:
换电池别看它宣传,按重量买就行了,越重质量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