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壁挂汽车自动充气机

楼主(2022-08-12):
手持胎压计已经买了,顺带买了一个壁挂自动充气机,主要图这根气管,废话不说开拆。

这个在轮胎店老板手上买的,合格检验证写的19年末,全新未用。

外壳塑料材质,看图可能人为非常大,其实比较小,外壳工艺一般,拆开后门四颗超长内六角螺丝发现螺丝桩已经有龟裂,说明外壳材质不行,可能这个为最低端精简系列有关。
输入输出均为黄铜件,内部有大颗粒过滤器,,也算是为长期使用设计,其实前方还有一个气源处理过滤自动排水阀。
进气出气排气为pcl厂家特制专用一体阀门,气压传感器为三芯线,另外两对粗线为进气排气阀,还有一对蜂鸣器细线。
变压器有一个外壳保护,拆下外壳就是额定12v 1000ma 输出230v输入隔离工频变压器,几个单片机开关管电容就不做介绍了,正面四个电容式开关,接插件接触部分做了镀金处理,电路板还算厚实,里面有很多原价没有焊接,估计一张主板适用于几个不同型号,改型号满配时再增加零件,这玩意还是一分钱一分货,便宜绝对能用,至于用的久不久不好说,贵的厂家设计时预算充足,也愿意用好的零件,为耐久而设计。别的不说省成本直接用数码管加一个简单单片机普通压力传感器,开关电源也可以满足使用,全部采用焊接飞线又可以省十几元。

这玩意其实自己完全可以diy一个,一个smc或者松下数字压力开关配合继电器电池阀,找一个大盒子完全可以实现,但是完全没意义,用拆机件零件成本可能就一两百,但是人工时间成本不合算,还要找箱子 开孔器等工具,折腾一圈会发现不如直接买品牌成品

mc35xs3400d 是汽车级
35 毫欧 四通道 逻辑
开关管

atsaml22j18a 微处理
https://www.microchip.com/en-us/product/ATSAML22J18A

把变压器保护罩拆开就是这样

网友A:
12W的变压器能扛住这?牛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W的变压器能扛住这?牛

这只是控制器,前面还要接空压机等气源,这个电源只给主板以及两个电磁阀供电,达到压力就停止充气 超压就开启另外一个电磁阀放气,使压力达到设定值

网友:
这个还真不便宜!买空压机都够了!

网友B:
没有空压机,用毛用

网友:
需要配合空压机使用,再加1000元预算

网友:
这个只是个自动表头,PCL的玩都不便宜,一个手持液晶表都好几百,

自动加气表头,一个是你这个式样,还有大的轮胎造型的

网友C:
我用可调压缩机改的都比你这好!还安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空压机,用毛用

一般场所确实用不到,这种自动打气机是给轮胎店,汽修厂用的。有统一的加压气泵,给气动扳手等工具同时使用,这个可以调节充气压力,也可以接制氮机给轮胎充气,加上现在汽车胎压监测都可以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很多人都有强迫症,跑去专业店充气后有的胎压250有的255,还有245看着别扭,显得不专业。要求高地方大多都抛弃指针式充气表,采用液晶数字式。由于轮胎从完全没气到打足一般需要几分钟,不可能全程手压,大批量加气这玩意还是有一定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可调压缩机改的都比你这好!还安静!

空压机直接输出机械启停,压力值每次都有区别,不适合强迫症,而且设定压力不方便,要多次尝试,不像液晶数字显示那么直观。强迫症受不了

网友:
还以为是气鼓,原来是到压自停,大批量充气,可以不用眼睛看,停气拔嘴

网友:
维修店不差这点钱,可以弄成品,家用不值得,买过电动打气泵比这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