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短命的SM2246XT,立贴悼念!

楼主(2022-08-12):
昨天刚到手的2246XT,经过几个小时的折腾,终于因为意外,不治身亡,立贴悼念!

死亡原因:刷好固件准备离线跑RDT,插到小米充电宝,直接挂了,回头才想起,人家小米是有快充的,应该是突然电压到了9V,然后就.......

顺便附上2246XT双贴15177-64G的跑分,也不知道这个跑分是否正常,总觉得这速度不对头,人家都是跑到450M以上的。。。

网友:
充电宝自动识别到QC2.0(不需要握手)升压,就...

网友A:
一般的充电宝,在没有协议欺骗或者插支持快充的手机时,默认输出是5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充电宝,在没有协议欺骗或者插支持快充的手机时,默认输出是5v的

因为是刷完RDT拔下来准备离线跑的,所以这锅只有小米充电宝背了

刚下单,重新买一块,继续折腾,顺便把2246XT芯片,桥,拆下来,留着备用,这两货应该是好的,烧成炭的那个,我猜它是隔离保护的。

网友:
这个是咋个做到的呢?不需要协议么?

网友:
9v还行,我的直接从主板取电,没量就上固态了,直接原价炸了,一量是12v

网友:
曾经用小米的智能充电头炸过平板的OTG转换芯片

网友:
测试用转接卡测的吧,直接在主板上测就正常了

网友:
测试这些东西,还是建议只用5V-2A的无协议充电宝来测试,估计是D+ D-的出了一个合适的电压,让充电宝误判成快充,直接输出高电压了

网友:
电脑都还有死机蓝屏的时候,5V-12V智能快充不管什么品牌都不可能每次百分百准确判断,某时候发疯12V直接飘过,青烟直冒。

网友:
快充不要通信握手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为是刷完RDT拔下来准备离线跑的,所以这锅只有小米充电宝背了

刚下单,重新买一块,继续折腾, ...

有卖这个板,不带桥接和主控的

网友:
哈哈哈,建议用苹果5V1A头

网友:
板比颗粒贵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卖这个板,不带桥接和主控的

2246EN的就有无桥无主控的,XT的一般都有桥,40几连邮费50了,还不如直接买新也就70左右

网友(2022-09-15):
这种事头一次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