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求助,华硕电脑电源这个6脚ic 是什么型号呢

楼主(2022-08-12):
ic表面写的T22A23 华硕电源adp 65dw 里面的就是这个ic买什么型号换呢

网友:
芯片坏了?脑袋疼。

网友A:
我咋感觉这货元件有点少,山上的?

网友:
分析电路,,用OB那些IC换

网友B:
不是太了解,除非找到电路原理图,或者丝印号反查,我没有办法,找拆机专家问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是太了解,除非找到电路原理图,或者丝印号反查,我没有办法,找拆机专家问问。 ...

说我么?你就那么确定我知道是达尔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我么?你就那么确定我知道是美台的芯片、、、

对号入座是了

网友:
是的,对号入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咋感觉这货元件有点少,山上的?

山不山你可以问问专家下面就有

楼主:
专家这个啥型号呢可以买啥替换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专家这个啥型号呢可以买啥替换呢

你先对照图看是不是,AP63200 如果是有点不好买,特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