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制作MLX90640红外热成像仪

楼主(2022-08-12):
前几天在坛友手上买了一套MLX90640红外热成像仪半成品,到手后购买了电池和外壳,这几天组装了起来。
详细的开源项目如下 https://oshwhub.com/qlexcel/xuan-zhuai

感谢坛友送了2个空板子和一套T12的开源板子,等有时间再做。

显示屏开孔大了一点,在显示屏前面增加了一块薄的亚克力板子作为保护,取材来自于相框。

电烙铁

空调

LED灯

监控摄像头

下面是拍摄的图片,分辨率320X240

LED灯

电脑显示器,可以发现发热源在下面

冰箱里刚拿出来的冰袋

冰镇的饮料

硬盘录像机及电源

我的自拍和手

总花费300左右,应用于一些要求不高的场景足够了。

End!

网友A:
修各种电路板短路问题应该比较方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各种电路板短路问题应该比较方便了。

感觉没有松香方便

网友B:
手这么热啊,橙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各种电路板短路问题应该比较方便了。

大的板子还能测,小的电路板如手机主板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这么热啊,橙色了

这个伪色不是固定的温度,根据周围环境来显示的

网友C:
可以对比一下,看看准确度如何。

网友D:
试试调焦看结果如何?

网友:
这是又有新工具可以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试调焦看结果如何?

调不了焦虑,只能更换不同角度的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对比一下,看看准确度如何。

不能和接触式温度传感器比,精度达不到,只能作为定性测量

网友E:
感觉挺好玩的,就是分辨率低了些。

网友:
这个看起来还真不错。挺好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挺好玩的,就是分辨率低了些。

做好也是吃灰的多,偶尔拿出来把玩一下

网友:
LED灯最高温度才40摄氏度?

网友:
多少米啊?若能走通讯,把多个热传感器模块并联起来,是不是就能增大分辨率了

网友:
效果好象还可以

网友:
不错,试试最远探测距离是多少没?

网友:
挺好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