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看看超容的苹果8p电池,工厂货, 3450mah的

楼主(2022-08-12):
全新!!非原装电池,工厂货。
具体数据见图片
保护板实际容量厂家写入的是3400mah(和我实测差不多还保守一点),0循环。
非原装电池数据通过修复仪是改不了的。

网友A:
有意,私聊个价格。

数据改不了是什么意思?就是装机使用会一直保持100%的显示么?

能不能帮忙写一下电池串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意,私聊个价格。

数据改不了是什么意思?就是装机使用会一直保持100%的显示么?

是原装电池吗?非原装电池的话什么都不能改。你说的串号好像改不了,容量可以,效率可以 工厂好像也可以。非原装电池效率也是会随着使用次数增加会降低的

网友B:
这些好像都是锁死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些好像都是锁死的吧?!

原装电池的话 ,11之前的电池数据全部都可以改的

网友C:
我来了,不知道质量咋样啊,楼主。原来他们都说原装电池很耐用,电量很经搞。难道是使用习惯让它们产生了错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来了,不知道质量咋样啊,楼主。原来他们都说原装电池很耐用,电量很经搞。难道是使用习惯让它们 ...

比原装电池好得多,那些觉得原装好的只是心理作用罢了。原装电池不是一两年一样不行了?其实现在苹果电池都是国内电池工厂代工,大厂质量差距很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原装电池好得多,那些觉得原装好的只是心理作用罢了。原装电池不是一两年一样不行了?其实现在苹果电池 ...

好吧好吧,还是要买到正品大厂的电池。

网友D:
还要破解麻烦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要破解麻烦死了

电池不需要破解

网友E:
据说苹果的电池换电芯还得把保护板换不然就是原保护板那个健康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据说苹果的电池换电芯还得把保护板换不然就是原保护板那个健康度

是的,如果不换,那么健康度要循环一段时间以后才能慢慢调整回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如果不换,那么健康度要循环一段时间以后才能慢慢调整回来

苹果11以上不行吧

楼主:
是直接改不了健康度,需要外挂排线可以改。没有改的话要循环多次才能慢慢上升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