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小米触屏LX04不开机,怀疑闪存损坏 有没有自己换过闪存的高手

楼主(2022-08-12):
怀疑闪存损坏  有没有自己换过闪存的高手。

网友:
这里还能没有高手?

网友:
一般是不容易损坏的,继续等高手吧

网友:
内存是不容易坏的!

网友:
继续等高手

网友:
焊下来用转接卡读取固件后换到新EMMC(建议同一品牌)。我上次换过一个其他牌子的EMMC,想增大容量,结果死活不认。只能换回原来的EMMC

网友:
通病,插上多等会,他会不断尝试开机,直到读取到正确数据开机成功。

网友:
可以插上电脑看看,有没有驱动提示,刷机看看。

网友:
不开机不一定内存坏了,有可能其它问题

网友:
没搞准问题前不要乱整。

网友:
不开机先从电源查起,闪存坏了至少屏幕要亮,要报错。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

网友:
这种情况闪存的几率较小

网友:
主控虚焊了

网友(2023-11-27):
要是原机闪存烂了!你换了新闪存!米家也语音控制不了!

网友:
可以插上电脑看看,有没有驱动提示,刷机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