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广电宽带的 康特牌 Kingtype RT路由器拆解

楼主(2022-08-12):
意外收获一个路由器,然后网上查了一下,居然全网都没有它的参数和拆解,不知道是太少见还是太垃圾了,只能自己动手了

品牌是 康特牌 Kingtype

型号 RT (对,就是那么简单)

背面四个螺丝,还有一个标签,看着应该很拆

结果拆了螺丝全身还有一堆卡扣,翘棍都弄断了

换了螺丝刀上,终于开了,映入眼帘的就是一个大螃蟹

不用说,就是螃蟹全套了
先看个大的,RTL8367RB是一款LQFP128 EPAD,高性能5 + 2端口千兆以太网交换机。 RTL8367RB具有支持1000Base-T,100Base-T和10Base-T的低功耗集成5端口Giga-PHY

RTL8812FR是5G的无线信号处理芯片

xmc 25QH128M存储  也就是常说的16M存储,这么小估计刷机无望了,难怪没有人研究它的固件。

最后这个小散热片下就不拆开了,肯定是cpu了,估计是 RTL8197F,一款28纳米工艺高度集成且功能丰富的 2T2R 802.11b/g/n WiSoC。它集成了高性能 1GHz MIPS24Kc 处理器、2T2R 802.11b/g/n MAC/BB/RF、PCI Express、带 RGMII 的五端口快速以太网交换机、USB2.0 控制器、DRAM 和闪存控制器以及有用的外围接口。

板料号是xzg -p1 ,有机会看看是哪个牌子代工的

背面,光突突

最后感叹一下,现在的网变都缩小到这这个样子了,不知道是工艺改进,还是缩水了

网友A:
这网变。。16m不小了

网友:
感觉很简陋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网变。。16m不小了

+1,不过这货没看到内存,难道U集成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不过这货没看到内存,难道U集成了?

对哦,你一说,我再看看,果然没看到内存。

交换芯片不是发热更大吗,怎么没散热片?

网友:
广电的设备自成一套

网友D:
是不是广电怕被人破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哦,你一说,我再看看,果然没看到内存。

交换芯片不是发热更大吗,怎么没散热片? ...

这种产品没几个热的,再说设计的应该都是105℃以下都能工具的,怕个毛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广电怕被人破解

你想多了,这都是代工厂自己的选择的,只要达到运营商要求就行了,估计是便宜

网友:
康特还生产这个玩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哦,你一说,我再看看,果然没看到内存。

交换芯片不是发热更大吗,怎么没散热片? ...

CPU集成内存的

网友:
广电的牌子,能达到使用要求就行

网友:
这个螃蟹芯片稳定吗?螃蟹好还是MTK好

网友:
螃蟹全家桶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