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研究海信变频空调内外机通信协议,发现stm32的vcp固件bug

楼主(2022-08-12):
     2020年6月产的大1.5匹海信变频分体空调,想弄个单片机接外机设置压缩机频率,先得有内外机通讯协议(信号通过零线和si线半双工通信),网上找了几天都没找到。
        拆开外机,找到电路板上sirx和sitx检测点(板子上有标记),用一个pl2303的usb转ttl板子,rx接到空调的sirx上,插电开空调,电脑串口通信软件用的stcisp,把波特率调到最低600bps捕获的16进制数据个数每次都不固定,用stm32f103核心板刷了一个示波器一看sirx波形,发现波特率是300bps。换用另一个串口通信软件,300bps,8,n,1设置用pl2303能接收解码空调sitx的数据,这是空调外机发给内机的状态报告,每次26字节。pl2303rx接空调sirx却没反应,还让空调外机不启动(应该是干扰通讯了,让外机收不到内机的开机指令),万用表量pl2303的rx(悬空) 有5v高电平,跟一般芯片0v不一样(这个pl2303后面还接有rs232电平转换芯片),奇怪的是sitx信号能接收解码。由于手头没有其他usbttl板子,只好把stm核心板刷了一个vcp虚拟串口固件(就是stm32单片机核心板当作usb转TTL,相关文档um0424),先把stmvcp的rx和tx短接,测试300bps能自发自收,最高的几百kbps也正常。接入空调外机板sirx却傻了眼,数据感觉不对,再接sitx,解码输出跟前面pl2303收到的规则数据包完全不一样,想了一下,认为是300bps不常见vcp固件实现没测试有bug。接着用声卡mic信号接上stmvcp的tx,串口发送连续单字节,声卡示波器一测,真的是300bps实为1700bps,再试110bps,也不对直到高至1200bps才正常。硬件软件问题真多,协议破解还得更多时间。
      晚上上图

网友A:
净玩大家看不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净玩大家看不懂的...

哪里看不懂,我再写清楚点

楼主:
空调wifi模块和内机的rs485接口通信协议已经找到了,但是没看到设置压缩机频率的功能,只能查询。

网友:
为啥非要VCP,stm32本身就有串口,用stm32 1路串口接空调RX,一路串口接空调TX在用一路串口提高波特率到115200转发给pl2303传入电脑不就OK了

网友B:
硬件软件问题增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件软件问题增多

真多。搞这个东西头大啊

网友C:
20多块钱买个逻辑分析仪 可以看的清清楚楚的通讯过程。有时候你需要的是一个趁手的工具

网友D:
码率这么低,用示波器也能看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多块钱买个逻辑分析仪 可以看的清清楚楚的通讯过程。有时候你需要的是一个趁手的工具 ...

现在涨价哪里20多买得到usbee,示波器太多选择了,一直没选好,需要破解的设备几年才遇上一个,业余就这样玩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码率这么低,用示波器也能看清啊。

用示波器看了,人工解码很累,数据量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示波器看了,人工解码很累,数据量大

类似RS232的话,示波器本身就带解码协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类似RS232的话,示波器本身就带解码协议了。

成品示波器一直没选好

网友:
欲善其事先利其器,你却器啊

网友E:
你需要逻辑分析仪,而不是示波器。

网友:
美的空调有成品wifi模块呀,我4台空调都自带wifi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需要逻辑分析仪,而不是示波器。

已经改了stm32的虚拟串口固件,300bps已经读出数据包了,只是没看到空调内机给外机发运行频率指令。所以需要的其实是成品检测仪连接空调发送的 频率指令捕获数据包,空调检测仪要几百块,我这个事用一次就没用了

网友(2024-01-17):
引用 楼主:
真多。搞这个东西头大啊

联系我。我搞了一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