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罗格朗LEGRAND 简悦2线人体感应开关拆解

楼主(2022-08-12):
罗格朗LEGRAND 简悦2线人体感应开关拆解

主控芯片型号被厂家打磨掉了,根据电路分析应为BISS0001,延时时间30秒

这个开关使用的效果像似不可重复触发模式,但分析电路其主控芯片1脚又是接的VDD,是可重复触发模式。最后发现是开关对自己控制的灯光十分敏感,在延时期间受自己控制灯光的影响,致使不能重复触发,只要遮挡一下灯光就可以重复触发了。我认为厂家的设计在这里有点问题。

楼主:
最近拆解了3个品牌的共8个人体感应开关。
最好用的2线感应开关是正泰的NEW2 W31100,其次是公牛的G07D105D。
最不好用的是罗格朗LEGRAND莹悦ESIPA01,感应太不灵敏,有时人体在它面前不管怎么晃,他就是没有反应。
3线人体感应开关只能选择罗格朗的,莹悦ESIBA01和简悦3线的都还可以。

网友:
看起来做工不错,红外的使用时比较方便

网友:
谢谢楼主拆解做工不错

网友A:
还是只适用白炽灯和荧光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只适用白炽灯和荧光灯?

LED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