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罗格朗LEGRAND 简悦3线人体感应开关拆解

楼主(2022-08-12):
罗格朗LEGRAND 简悦3线人体感应开关拆解

主控芯片型号为BISS0001,延时时间30秒,可重复触发模式。

补充内容 (2022-8-18 21:59):
将电路板上的R1电阻有22K更换为120K,可将延时时间增加到3三分钟左右。

楼主:
最近拆解了3个品牌的共8个人体感应开关。
最好用的2线感应开关是正泰的NEW2 W31100,其次是公牛的G07D105D。
最不好用的是罗格朗LEGRAND莹悦ESIPA01,感应太不灵敏,有时人体在它面前不管怎么晃,他就是没有反应。
3线人体开关只能选择罗格朗的,莹悦ESIBA01和简悦3线的都还可以。

网友A:
这个远程控制C端是怎么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远程控制C端是怎么用的?

直接给220V到负载,不经过感应控制,通常是消防用的,火灾时作为逃生通道的楼梯,照明灯具通过消防信号接通远程控制端,自动打开所有楼梯照明。

网友:
这个人体感应开关用料挺好

网友:
罗格朗的东西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这种继电器输出控制的可以接任何灯具,功率也可以比较大,不错。

网友:
有远端控制,板子做工也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给220V到负载,不经过感应控制,通常是消防用的,火灾时作为逃生通道的楼梯,照明灯具通过消防信号接 ...

哈哈是消防切非用消防电源直接供电楼梯常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