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嘉立创白嫖

楼主(2022-08-12):
现在领了免费打样券,用立创eda导入开源pcb文件,也不能用免费打样券,怎么样了才能使用呢?现在搞清楚了,原来的开源文件不是用立创eda画的优惠券也不能用,换别的就可以了!

网友:
还想白漂啊....

网友A:
开源广场的也不行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源广场的也不行了吗!

好像不行,我用的EDA软件搜索的开源文件,下单提示不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不行,我用的EDA软件搜索的开源文件,下单提示不能用!

哦,那看来只能自己画了

网友B:
你不会照葫芦画嫖吗

网友:
不是说要用他自己的下单系统才能白嫖吗,难道又变了???

网友:
开源文件自己稍作修改可否?

网友C:
以前好像有个规则,同一个文件当天只能免费打板一次,如果当天这个文件已经有人提交免费打板了,那你就得自己掏票子了。

网友:
必须是嘉立创EDA的原生设计,不能导入!

网友D:
打样券你领了吗,领了之后,下单那里还要选择打样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样券你领了吗,领了之后,下单那里还要选择打样券的

是的,领了两张,选择了提示不能用

网友:
可以用呀,我都是导入开源广场的再下单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好像有个规则,同一个文件当天只能免费打板一次,如果当天这个文件已经有人提交免费打板了,那你就得自 ...

那就等第二天凌晨第一个去下单

网友:
按嘉立创的规则完全没问题,不行就是自己的问题

网友:
现在只能用立创eda画了,其实我只会立创eda,立创eda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不会照葫芦画嫖吗

正解。。。

网友:
不要用网页版的EDA那个会提示不是EDA文件的,打开电脑软件搜索工程重新生成一下制板文件就可以了,我上个月就发现这个问题了…

网友:
开源里面有可能是别的软件导入的!

网友:
到下单小助手里面领二张eda专用券,用立创EDA画了去打板免费每月二次,规则就这样简单,我这个月二单下玩了,更以前一样没任何影响,还会有些人搞不懂,说白了就想着耍什么花招。立创都说了机器检测不到的用人工检测,不是立创EDA画的一律NO,不要用小把戏去挑战人家的专业